请问大家KP800可控硅好坏用万用表检查啊,急!

楼主(2009-03-29):
可控硅KP800好坏怎么用万用表检查啊

网友A:
你是数字的还是指针的啊,第一如果是数字的,你要在几百欧档,有一条引出来是G,你测试G和K端是不是有阻值,还有用用二极管档亮一下A和K之间有没有短路,指针的也一样

网友B:
还是测量触发电流好,触发电流大的肯定不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