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读取西门子plc db块的问题

楼主(2009-03-29):
我刚接触西门子plc,所以对与相应的读取西门子plc功能块db块读取不是很清楚 ,哪位高手知道的麻烦指导下。

我用的上位机软件是INTOUCH9.5的 现在有几个报警需要在上位机上显示:如下

DB3.DBX224.0 BOOL 0或1 1#UF进水压力高报警 a1  IO整形  读取的项目名是 db3,int224
DB3.DBX224.1 BOOL 0或2 2#UF进水压力高报警 a2  IO整形 读取的项目名是 db3,int224
DB3.DBX224.2 BOOL 0或3 3#UF进水压力高报警 a3  IO整形 读取的项目名是 db3,int224
然后我在INTOUCH中是这样读的 a1.00==1  a2.01==1  a3.02==1  做了一个动画链接 可是实际是我好像没有没有读到

楼主:
是不是可以这样定义 a1 IO离散 项目名是 db3,bool224.0 ?

网友A:
a1 IO离散 db3,x224.0

楼主:
谢谢了 这样能读么?等会我去试试

网友B:
你可以试试读取ai.08、ai.09、ai.10是否和你想要的三个信号相对映,如果是那就是你的通讯驱动里在读数据的时候把字的高低八位读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