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S7-200位控向导中如何改变脉冲值

楼主(2009-03-29):
我想在位控制向导PTO设置完后,完成一次定位后,修改脉冲值和加减速时间,请问修改哪几个字或有何种方式?

楼主:
那位大哥帮个忙,实在不会了

网友A:
看看数据块里对应的寄存器 修改就可以了

楼主:
您能给个例子吗,就是大概说明一下具体操作哪个部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