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做为OPC服务器,用wincc的opc客户端访问它,那怎么设置??

楼主(2009-03-29):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A:
组态王安装以后,就可以直接opc服务器使用了。如果是本机不需要做任何设置,如果是网络opc需要配置下dcom,这个在网上你搜索一下。

楼主:
那为什么Wincc的OPC不能访问KingView.View.1服务器呢?要怎么做?

网友A:
是本机的还是网络的?如果是网络opc需要配置下dcom

楼主:
是本机,在wincc提示是

HRESULT=800401H3

CO_E_CLASSSTRING

无效的类别字符串

网友B:
加我qq 155 117 074 远程给你看一下。

网友C(2018-09-17):
DCOM配置比较麻烦,还不如设置第三方的OPC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