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陆2404表奇怪故障!

楼主(2009-03-29):
2404表阀控燃烧器油门执行电机,温度探头为美国爱光红外线温度传感器(两线制),手动时按下加减油门时温度显示从180度急剧下降至-几度,松开时温度显示恢复正常,自动根本不能用,因为加减油时温度显示急剧下降,所以自动加油至最大,不知道是干扰还是温控表有问题?应该不是温度传感器的问题,因为温控表不输出时温度显示变化很正常,今天刚出现这个故障,因为在生产所以还没来得及检查,临时先凑户用手动控制,请哪位高手老师指导一下从那几个方面检查!谢谢!

网友A:
你这个应该不是仪表方面的问题,我对2400的阀位控制不是很熟悉,我们一般用作温度控制,干扰的可能性大些,换电源试试

网友B(2009-04-30):
是否只有一块表这样 还是都是都是这样

建议先互换下模块看看 干扰可能性比较大,欧陆表还是不错的 ,不过近年来也发现不少质量问题,先排除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