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通讯口损坏

楼主(2009-03-29):
我的台在达编程线是台达PLC和文本的通讯线做的,有一次用手提输程序的时候忘记了关交流电源,结果一开电脑出现一串的英文。PLC的通讯口就不能用了,不知道哪位高手能教一下怎么修。同时也让不知道的朋友吸取我的教训。

网友A:
这属于热插拔了,呵呵 一般情况下 热插拔容易烧坏通讯口 呵呵

技术交流QQ:251219881

网友B:
换里面的MAX202

楼主:
谢谢大家,以后还要多多指教啊!

网友C:
个人认为你所说的可能不对,应为我用了这么久从来都是热插拔,没发现有任何问题!但有次也突然跳出一串英文,大概意思是找不到通讯端口COM1,起初我也以为是通讯口或者是电脑串口烧了,但是后来我重做了次系统又好了。最终找到原因是电脑中毒!呵呵

网友D:
应该不是通讯口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