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10-01-038A-04改功率

楼主(2009-03-29):
请问一下ABB ACS510系列的主板功率怎么改,因为我现在手上有台ABB ACS510-01-072A-04的变频器主板坏了,但我手上有两张18.5KW变频器的主板,不知道怎么改成37KW的主板功率呢,谢谢了!

网友A:
是RMIO-01C板吗!

网友B:
如果你不熟悉控制主板内的参数设置,最好还是求助ABB变频器技术支持。

网友C:
我们是北京欧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ABB授权的变频器一级销售商,负责ABB变频器销售,价格合适,技术支持随时为您服务,有需要请跟我们联系

电话:029-68552611

技术支持:13772451907

网友D(2012-01-13):
北京欧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不知道就不要乱说,

网友E:
先随意进入一组参数,同时按上下键+返回键 进入105组的10509改功率再10502改1再10511改4012 就OK了 记住顺序不要搞错 完后查看一下3304是否改对

网友E:
新板的包装里一张纸上应该有步骤的

网友F:
如果你买的是新的,新板的包装里有一张纸,上面有详细步骤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先随意进入一组参数,同时按上下键+返回键 进入105组的10509改功率再10502改1再10511改4012 就OK了 记住顺序不要搞错 完后查看一下3304是否改对

是对的,比起所谓的在上面做广告的强多了!10509改为724----------72表示电流,4表示电压等级

网友H:
1. 将控制板安装到模块上。
2. 上电。
3. 操作控制盘,打开参数表,进入参数最底层,比如0102,同时按下UP(向上)键,Down(向下)键和软键1,持续至少4秒钟,直到屏幕顶行显示PARAMETERS+。
4. 重新进入参数组(顶行显示PAR GROUPS+)。
5. 查找105组参数。
6. 修改相关传动容量步骤:
?? 将10509调整为所要的功率等级,并确认。如果为ACS510-01-072A-04 改为 0724
?? 将10502设置为1,并确认。
?? 将10511设置为4012,并确认。
注意:该顺序不能颠倒。
7. 再次进入参数表,检查参数3304(传动容量)是否正确。

网友I:
引用 网友H:
1. 将控制板安装到模块上。2. 上电。3. 操作控制盘,打开参数表,进入参数最底层,比如0102,同时按下UP(向上)键,Down(向下)键和软键1,持续至少4秒钟,直到屏幕顶行显示PARAMETERS+。4. 重新进入参数组(顶行显示PAR GROUPS+)。5. 查找105组参数。6. 修改相关传动容量步骤:?? 将10509调整为所要的功率等级,并确认。如果为ACS510-01-072A-04 改为 0724?? 将10502设置为1,并确认。?? 将10511设置为4012,并确认。注意:该顺序不能颠倒。7. 再次进入参数表,检查参数3304(传动容量)是否正确。

这可是内部资料哦,客户操作不当的话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H:1. 将控制板安装到模块上。2. 上电。3. 操作控制盘,打开参数表,进入参数最底层,比如0102,同时按下UP(向上)键,Down(向下)键和软键1,持续至少4秒钟,直到屏幕顶行显示PARAMETERS+。4. 重新进入参数组(顶行显示PAR GROUPS+)。5. 查找105组参数。6. 修改相关传动容量步骤:?? 将10509调整为所要的功率等级,并确认。如果为ACS510-01-072A-04 改为 0724?? 将10502设置为1,并确认。?? 将10511设置为4012,并确认。注意:该顺序不能颠倒。7. 再次进入参数表,检查参数3304(传动容量)是否正确。这可是内部资料哦,客户操作不当的话

少点你这样的蒙古大夫 故障率能降低20%

网友J(2012-05-05):
很好的东西

网友K:
引用 网友L:
将控制板安装到模块上。2. 上电。3. 操作控制盘,打开参数表,进入参数最底层,比如0102,同时按下UP(向上)键,Down(向下)键和软键1,持续至少4秒钟,直到屏幕顶行显示PARAMETERS+。4. 重新进入参数组(顶行显示PAR GROUPS+)。5. 查找105组参数。6. 修改相关传动容量步骤:?? 将10509调整为所要的功率等级,并确认。如果为ACS510-01-072A-04 改为 0724?? 将10502设置为1,并确认。?? 将10511设置为4012,并确认。注意:该顺序不能颠倒。7. 再次进入参数表,检查参数3304(传动容量)是否正确。

asc800 的功率数咋改 谢谢  能发个带这些参数电子版的说明书

网友K:
引用 网友L:
将控制板安装到模块上。2. 上电。3. 操作控制盘,打开参数表,进入参数最底层,比如0102,同时按下UP(向上)键,Down(向下)键和软键1,持续至少4秒钟,直到屏幕顶行显示PARAMETERS+。4. 重新进入参数组(顶行显示PAR GROUPS+)。5. 查找105组参数。6. 修改相关传动容量步骤:?? 将10509调整为所要的功率等级,并确认。如果为ACS510-01-072A-04 改为 0724?? 将10502设置为1,并确认。?? 将10511设置为4012,并确认。注意:该顺序不能颠倒。7. 再次进入参数表,检查参数3304(传动容量)是否正确。

asc800 的功率数咋改 谢谢  能发个带这些参数电子版的说明书 1609371088@qq.com

网友M(2013-09-25):
很好,正合适。借用了,谢谢啊。

网友N:
   1. 将控制板安装到模块上。2. 上电。3. 操作控制盘,打开参数表,进入参数最底层,比如0102,同时按下UP(向上)键,Down(向下)键和软键1,持续至少4秒钟,直到

屏幕顶行显示PARAMETERS+。4. 重新进入参数组(顶行显示PAR GROUPS+)。5. 查找105组参数。6. 修改相关传动容量步骤:?? 将10509调整为所要的功率等级,并确认。如果为ACS510-01-072A-04 改为 0724?? 将10502设置为1,并确认。?? 将10511设置为4012,并确认。注意:该顺序不能颠倒。7. 再次进入参数表,检查参数3304(传动容量)是否正确。

不错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