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40 45kw变频器通讯面板老报红灯

楼主(2009-03-29):
各位高手:

     好!我们厂 圆盘 配料其中一个变频器profei  bus dp通讯板老偶尔报红灯,这样我们现场就不能PID调节了阿,失去控制。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我们把所有硬件都换了阿,还看了设置参数跟其他的变频器一样。西门子厂家人来说是干扰,把脉冲频率调低了,还让把每个变频器DP总线割破接地。不知道各位同仁是否遇到过类似情况。

                                                                                                    谢谢!!

网友A:
是否加了终端电阻,dp是否单独供电。

网友B:
变频器报警 先检查驱动板和IGBT模块 这两个东西是造成变频器频繁报警的主要原因

技术交流QQ:251219881

楼主:
加过了阿。硬件都换过阿。估计没问题啊

网友C:
440的通讯板是容易出问题

网友D:
西门子厂家打电话咨询等于白搭。

网友C:
把通信插头重新做下呢!我们以前也有过

网友E(2009-05-12):
应该是没有通迅的原因吧

网友F(2009-06-18):
你是否和PLC通过DP总线通讯,PLC在每次重启和掉电在重启的时候,会自动检查从站,可能是在给变频器发控制子的时候控制子的第十位没有常置1,此外你的命令源有没有设定为DP给定,p0700=6.详细信息可以登录网站www.ewins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