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ms定时器问题

楼主(2009-03-30):
看书上说100ms定时器的刷新方式是在执行到定时器指令时刷新,我想问一下程序执行到第一个定时器触点时(此触点先于定时器线圈执行)会刷新定时器吗?谢谢您的回答。

网友A:
哥们,我想知道你是看的什么的PLC 说明。。。有些细节性的东西是要注意到这些东西。

网友B:
能不能再说得详细点...........

楼主:
我用的是西门子S7-200系列的PLC

网友C:
           定时器触点出现于其线圈驱动之前,则扫描至该触点时(在本周期内定时器计时才满)其接点是“OFF”状态。

楼主:
谢谢wanggq,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