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超过编辑范围",怎么办???急啊~~~~

楼主(2009-03-30):
各位大峡,我在用三菱GX DEVELOPER编程的时候,当编到近1900步的时候,软件就提示“超过编辑范围”了,我每一步都是按F4转换过的,我查了下软件PLC的设置程序容量是可以达到8000步的,但为什么就“超过编辑范围”了呢???

急。。。。在线等!!!~~~,谢谢帮忙!~

网友A:
你用的是三菱那个系列的PLC?FX1S的程序容量只有2K;你再看看"参数"设置项里面的"内存容量"\"注释容量"\"文件寄存器容量"这3个你是否有更改?

网友B:
同意楼上的,参数设定可以调整,注释不要用,容量调整,模拟量的容量调整到最小,是可以往下编辑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三菱那个系列的PLC?FX1S的程序容量只有2K;你再看看"参数"设置项里面的"内存容量"\"注释容量"\"文件寄存器容量"这3个你是否有更改?

网友D:
可能未更改导致的报错

网友E:
还要就是你串接的指令太长了;

网友F:
    有可能不经意间更改了,PLC参数设置里的东西, 就像楼上说的,内存容量。

楼主:
 谢谢各位,我的问题解决了,正如5楼所说的那样,是串接的太长了,超过了24行,分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