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 6SE7021变频器速度不稳请教

楼主(2009-03-30):
我现在有台SIEMENS 6SE7021变频器速度会有波动在0.1M/MIN.要求是+/-0.02M/MIN波动.大家能否帮忙分析下原因和解决的办法呀.有请教过SIEMENS客服.没搞懂.谢谢各位了.

 可不可以通过参数来修正呀.谢谢了.

网友A:
是否是干扰?控制线是否很长?是否有屏蔽?

技术交流QQ:251219881

网友A:
原来碰到过AB的  是光电编码器故障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屏蔽线是有的.干扰的话没法确认]

网友B:
遇到过是编码器的问题

网友C:
你说的还是不太详细,是不是没做优化

楼主:
优化没做过,是指快速调试吗

网友D:
优化下也可以,或者用专用的软件调节参数来完成,具体的参数我不是很清楚,你看下说明书。

网友E(2009-05-11):
从新做一次电机优化。让电机在闭环下运行

网友F:
如何做电机优化呀?

网友G:
电机自准定下............

网友H:
这是变频器控制精度的问题。一是速度给的的范围 二是采用编码器闭环控制,应该在要求的范围内,三是如果在实际的运行中,就要调整增益和积分值

网友H:
可不可以通过参数来修正呀引用你的话,你这是在运行中可调P221和P240

网友H:
输错了参数,应该是P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