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变频器漏电断路器误误动作技术

楼主(2009-03-30):
我们在日常使用中踫到有在变频器输入电路中配置漏电保护器的,但是送电后漏电断路器经常会跳脱,原因又找不到,许多人都认为是变频器品质出了问题,其实这里面是有原因的,就这个问题做一个分析。 漏电断路器额定电流设计 变频器输出是以PWM(脉宽调制,类似高速开关)方式控制,因此会发生高频率的漏电电流,若要在变频器一次侧加装一般漏电断路开关时,建议请以每台变频器选择200mA以上的感度电流且动作时间为0.1秒以上的漏电断路关开使用,但不保证该漏电断路关开一定不会跳脱,必须考虑下列各因素才能决定系统漏电电流之大小,并选定适当的漏电断路开关及必要措施来改善送电后漏电断路器跳脱之现象。 一般漏电断路开关之额定电流选择计算公式如下: I△n ≧ 10*〔Ig1+Ign+3*(Ig2+Igm)〕 Ig1、Ig2:商业运转时电缆线之漏电电流。 Ign:变频器输入侧噪声滤波器之漏电电流。 Igm:商业运转时马达之漏电电流。 由上述公式之相关变动参数得知,会影响漏电电流大小之因素有: (1)电缆线的漏电电流(有二部分) •漏电断路开关 滤波器 的电缆线长之漏电电流。 •变频器 马达 的电缆线长之漏电电流。 (2)滤波器的漏电电流 (包含变频器在内)。 (3)马达的漏电电流。 各部分漏电电流值(单位:mA) (1)电缆线的漏电电流=A*(实际电缆线长/1000m);电缆厂商提供各线径每1000m之漏电电流值A。 (2)滤波器的漏电电流 (包含变频器在内)——变频器供应厂商提供。例如:台达VFD055B43B用滤波器为26TDT1W4B4其漏电电流最大值为70mA。 (3)马达的漏电电流——马达供应厂商提供。

楼主(2009-07-09):
不用客气

网友A:
对于变频器的输出侧漏电流,如何动作于漏电保护器,还不了解,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