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的热电偶模块要加温度补偿导线吗

楼主(2009-03-30):
两个问题

1、我现在用西门子s7-200的plc,有一个热电偶模块测温,热电偶模块和现场的那个热电偶中间的连接线是否需要用温度补偿导线,还是用普通的导线就可以了。距离不长就8米左右

2、我的plc的cpu是24VDC电源输入的,不是220V的。24VDC输入,24VDC晶体管输出的,我能不能加一个继电器输出的扩展模块啊。

网友A:
一般要用滴.....

网友B:
       要用温度补偿导线的

网友C:
s7-200PLC能不能扩展跟输入电源是什么样的没有关系,除了CPU221的不能扩展,其他都可以,

热电偶模块连线长度(最大)100米至传感器,热电偶模块说明手册并没有强调一定要用温度补偿导线,当然最好用段与热电偶同样材质的补偿导线

网友D:
楼上说的很清楚了,热电阻是不需要补偿导线的。

网友E:
最好要用导线补偿的,8米还要看你的环境 最好考虑一下

网友F:
8米距离不长可以不加,温度有一点不同而已,如果想加的话 看是什么热电偶,K的用康铜-铜,S的就可以用普通导线

网友G(2011-10-21):
SIEMENS S7-200系列16路温度扩展模块EM239新品介绍

EM239是S7-200系列16路模拟量扩展模块,16路输入可以设置成电压、电流、热电偶、热电阻信号类型,16路信号类型可以混合设置。有6种型号的热电偶、6种型号的热电阻可以选择,通过RS485接口可以连接S7-200系列的所有CPU单元,通过MODBUS协议库指令(MBUS_CTRL和MBUS_MSG)直接读EM239模块的采集数据,每个CPU单元最多可以连接32个EM239模块,可以扩展512路模拟量输入。

参见《EM239模块使用说明》、《S7-200多通道模拟量扩展方法》。

有关S7-EM239模块的使用方法及软件编程参见www.485bus.com。

网友H(2011-11-30):
要不要加补偿导线,主要看你引出线那个地方的温度和控制柜的温度。如果2者温度差别不大,可以用普通导线。如果你的设备旁边温度很高,那必须用补偿导线

网友I:
补偿导线的使用于距离没有关系,而是于两点之间的温差有关系,如果能够保证热电偶接线端于卡件接线端的温度始终保持一致,那么再远的距离都可以使用普通屏蔽信号线。

网友J:
主要看你干什么用,如果非要比较精确的温度,就一定要加补偿导线,如果像一些包装机上只是需要将热封体加热到可以封口牢固,就可以用普通导线,具体温度多少不用管,调节成能用的温度就可以了。

网友K:
需要的吧,我们现在造的全自动灯串焊接机就需要一根控温线的

网友L:
要不要补偿导线跟传输距离没有关系的。跟200就更加没有关系了。

补偿导线的作用是,使得热电偶在接线端子上不同材料之间接线仍然存在热电偶原理产生附加的电势得到补偿。当接线的地方温度跟PLC温度一样的话。那用什么导线接线都不会产生附加电势。因为这两处地方没有温差。

再这样理解:电路上的每个接线点都看成是一个热电偶。而补偿导线的物性与热电偶物性很接近。连接处好像是同一种材料。所以在接线处不产生电势。

网友M:
能加上补偿导线使用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