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开和接触器如何选型?

楼主(2009-03-30):
根据负荷(考虑尖峰电流)来选择开关和接触器的大小,即额定电流,再根据保护线路或设备的短路电流验证分断能力等等。
空开(塑料外壳式断路器)一般选用原则
(1)断路器的额定工作电压≥线路额定电压。
(2)断路器的额定电流≥线路负载电流。
(3)断路器的额定短路通断能力≥线路中可能出现的最大短路电流(按有效值计算)。
(4)线路末端单相对地短路电流≥1.25倍断路器瞬时脱扣器整定电流。
(5)断路器的欠电压脱扣器额定电压=线路额定电压。
(6)断路器分励脱扣器额定电压=控制电源电压。
(7)电动传动机的额定工作电压=控制电源电压。
(8)校核断路器允许的接线方向。有些型号断路器只允许上进线,有些型号允许上进线或下进线。

接触器的选用应按满足被控制设备的要求进行,除额定工作电压应与被控设备的额定电压相同外,被控设备的负载功率、使用类别、操作频率、工作寿命、安装方式及尺寸以及经济性等是选择的依据。

常用负载电流 通常来说,接触器的选型有诸多因素外与负载密切相关,而负载种类繁多,不同负载有不同的电流特性。我们必需了解不同负载的不同起动电流。
1)电热元件负载 1.4倍(AC-1);
2)照明负载 15倍 (AC-5b);
3)低压变压器负载 15-20倍 (AC-6a);
4)电容器负载 可达20-30倍,一般在电路中串附加电感或电阻限流 (AC-6b);
5)电动机负载 绕线式电动机切换的3-5倍 (AC-2);鼠笼电动机起动电流为6-8倍,电压为额定电压,正常运转后分断的电流是额定电流,但电压因有反电势仅为额定电压的0.17倍(AC-3),而AC-4类属于在起动中接通和分断类,都要在6倍电流下进行,因此使用条件最为苛刻.          直流接触器销售,价格合理,保质保量www.gold-tec.com.cn

网友A(2011-07-01):
“我们必需了解不同负载的不同起动电流。
1)电热元件负载 1.4倍(AC-1);
2)照明负载 15倍 (AC-5b);
3)低压变压器负载 15-20倍 (AC-6a); ”

这些参数有问题,不能作为依据!

网友B:
可以做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