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40西门子变频器面板启动

楼主(2009-03-30):
MM440西门子变频器面板启动

P700=1

P1000=1

P0010=0

改变以上这些数据后,为什么p731会改变,而且面板启动后不能调频?

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A:
按FN如果能在频率,电压,电流间切换则是进入监控状态,无法调频。试试长按FN或P转换为频率状态,就可以加减频率了。多试几次试试,忘了具体操作方法肯定是进入监测状态了。

楼主:
为什么p731会改变,

网友B:
可能你没有调节进入专家模式吧

网友C:
指令引导改变了!看功能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