矢量控制模式下,低频力矩不够怎么办?

楼主(2009-03-30):
矢量控制模式下,低频力矩不够怎么办?
我公司一套直流调速系统,因最近出问题,我把其改成了矢量控制的交流变频控制.但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低速时力矩明显不足,外部刹车一松掉,本来给定变频器要低速正转的,会被负载拖着反转.

网友A:
不知道你是否用的是有速度传感器的矢量模式,现在的矢量模式在0速时是可以提供180%的力矩,您是如何应用的?

网友B:
给变频器加转矩提升!

网友C:
加转矩提升!加速度传感器!

网友D:
你换的是什么品牌的矢量变频器?不同品牌的相同功率的变频器性能是有差异的,建议你加PG闭环,或者用放大一级功率的变频器。还有你这个工况是需要抱闸功能的。

楼主:
我用的英威腾的CHE,18.5kw的带11kw电机.现在试用,正常后再换合适的变频器.

网友A:
CHE的产品在使用时要发挥好的效果,电机参数自学习很重要,要学准参数,电机需要空载运行,不能带有任何负载,这点不太方便。

在使用过程中有需要我们协助的,请打我们的免费服务热线:400-700-9997

楼主:
是按要求进行学习了.我想知道出现这样的状况要调整哪些参数.

网友E:
还是采用闭环的吧,CHE好像是开环矢量。不管调哪个参数,在宽调速范围下,效果都不好。

网友D:
英威腾的CHE18.5KW变频拖11KW电机也够大了,再说了,如果是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这电机参数差距太大了,变频器性能不见的好。你这个场合可能需要变频器有抱闸功能的,和电梯有点类似,不然负载会拉起反转。见议你用V/F控制,设一下  直流制动再起动 功能试试,不知英威腾有没有类似功能了。

楼主:
矢量控制时也可以有起动前先直流制动功能。

网友A:
直流制动用在这种场合作用不大,直流制动产生不了这么大的力矩来顶住负载,直流制动一般最大只能产生20~40%的制动力矩,它的能力来源都来是于直流回路上的电容。

网友D:
"直流制动一般最大只能产生20~40%的制动力矩,它的能力来源都来是于直流回路上的电容。"

有点不明白,直流制动的来源来自于直流回路上的电容?请楼上讲讲。

楼主:
矢量模式在0速时是可以提供180%的力矩,是怎么来的?和直流制动有多大区别?

网友A:
先回答service800:直流制动的主要功能是为了保持电机的准确停止或防止电机的不规则运转,其原理是将直流电压接至定子电枢进行能量消耗,由于定子电枢的阻值较小,并不能迅速消耗更大的能量,尤其是在较高速时,一些能量要靠电容来存储,因此直流制动一般都是电机在低速时(一般是5hz)才启用,否则转子铁损很大,导致电动机发热严重,但得到的制动转矩却并不太大,由于电机的定子电枢基本相当,决定直流制动能力大小的主要因素就在于电容。

异步电机的在矢量模式(VC)下的0速转矩是如何来的?其实异步电机在0速时的磁场转速并不为0,我们都知道异步电机的额定转速与磁场同步转速有一个速差,比如四极电机的规定转速一般在1450~1470rpm之间,而磁场的同步转速是1500rpm,因此只要此时磁场的转速不超过50~30rpm,异步电机是不会转的,但电机里已经有了电流、电压,可以产生力矩了。如果有条件,可以试一下,在静止状态下去转动电机轴,同时观察电机的电流变化就会明白了。

网友D:
以上两个问题回答有点牵强。

试问,我一台1.5KW和一台2.2KW变频器,我把1.5KW变频器的电容改成和2.2KW一样大,两台机器制动参数设置完全一样,在同样的工况下,两台的制动效果是否完全一样?

第二个问题:“异步电机的在矢量模式(VC)下的0速转矩是如何来的?”其实异步电机在0速时的磁场转速并不为0,我们都知道异步电机的额定转速与磁场同步转速有一个速差,比如四极电机的规定转速一般在1450~1470rpm之间,而磁场的同步转速是1500rpm,因此只要此时磁场的转速不超过50~30rpm,异步电机是不会转的,但电机里已经有了电流、电压,可以产生力矩了”。

像你这么讲,零速转矩来自于零速时转差频率产生的力矩。哪V/F控制时,异步电机就没有转差了?还有电机空载时的转速也接近同步转速了,1450-1470是它的额定转差。

网友A:
第一个问题,如果你有条件可以试一下,就能得出结果,原理都比较简单。

V/F变频器在零速下产生不了什么转矩的。第一,V/F的变频器输出的电压和输出频率正正比。第二、V/F变频器对不同电机不能识别,完全开环运行,也无法获得电机的运行状态信息。第三、V/F变频器无法控制励磁电流和力矩电流。

用一个测试最能说明问题,一台矢量变频器和一台V/F变频器,分别控制同一台电机,在零速下比较一下,当然矢量变频器要加编码器同时要自学习,你同时观测电机电压和电流变化就能明白一些。

网友F:
可以增加电动机的励磁分量。

带编码器情况大不一样。

网友D:
V/F变频器在零速下产生不了什么转矩我是知道的,但是矢量变频器在零速下产生的转矩不能用电机的固有转差去解释啊!第三点你说对了,“第三、V/F变频器无法控制励磁电流和力矩电流。”矢量变频器是对电机电流进行了解藕和运算,所以才能在极低的速度下进行转矩控制。加PG是为了提高的它的控制精度。电机动态参数越精确,控制精度当然越高了。

网友F:
带编码器时的电动机模型比较精确,控制力矩比较大,不仅仅是控制精度的问题。

网友G:
你可以看看“直流励磁”与“直流抱闸”功能,直流励磁功能有此功能:就是当启用此功能时,变频器会在电机启动前自动地给其励磁。该功能保证电机能具有高达180%的电机额定转矩的最大启动转矩。通过调整预励磁时间,可以实现电机启动与机械抱闸释放的同步。自动启动功能和直流励磁功能不能同时启用。

网友H(2010-04-19):
认真阅读变频器的说明书,不同变频器有不同功能。

网友I(2010-05-22):
大家都很专业.我给个小建议 可以尝试调试p2.06至p2.10的参数

网友J:
1、直流“调压调速”,是一个很好的调速系统,忧于“变频调速”;

2、只是直流调速用的直流电机结构较异步复杂且成本高;

3、异步电机以结构简单使用成本低而被广泛使用,变频调速克服了其调速困难的一面;

4、如果变频器的价格飞上天,那还不如用直流调速系统;

5、现在变频器的技术还存在缺陷,技术上还不完善,主要原因是变频的同时要保持磁场的恒定,这就是低频时力矩不足的主要原因;

6、现在变频器的技术还存在缺陷,技术上还不完善,主要原因之二就是要把“直流电”变成“正弦交流电”是一个不可逆过程,要消耗一定的电能,效率不高,就是说“不省电”;

网友K(2010-08-25):
各位朋友:
我公司在深圳专业生产通用和各行业专用变频器、节电柜,价格全国最低,质量在行业居前,回扣也比同行业高,售后服务非常好。目前220-380V,0.75-220KW有大量现货,其它规格可订做,一般5天交货。另外,可承接各行业节能改造项目。欢迎大家来电洽谈业务!
联系电:13088818158,联系人:章华俊
Emai:zhj0794@126.com QQ:1084914768

网友L(2010-10-23):
对:刘志斌 关于

1、直流“调压调速”,是一个很好的调速系统,忧于“变频调速”;

2、只是直流调速用的直流电机结构较异步复杂且成本高;

3、异步电机以结构简单使用成本低而被广泛使用,变频调速克服了其调速困难的一面;

4、如果变频器的价格飞上天,那还不如用直流调速系统;

5、现在变频器的技术还存在缺陷,技术上还不完善,主要原因是变频的同时要保持磁场的恒定,这就是低频时力矩不足的主要原因;

6、现在变频器的技术还存在缺陷,技术上还不完善,主要原因之二就是要把“直流电”变成“正弦交流电”是一个不可逆过程,要消耗一定的电能,效率不高,就是说“不省电”;

并不是说变频器处处节能  那也要看用的地方存不存在节能空间

还有说变频器对电机作为发动机时反馈回来的电能不能反馈给电网   这正式变频器未来研究的一个方向   科技的进步是一个过程    不是一口能吃成个胖子的

内容的回复:我觉得你理解错了变频器节能的根本概念。变频节能是指变频器对那些存在电能浪费的设备来说的  比如传统的风机、水泵以及空压机等等

网友J:
引用 网友L:
回复内容:
……变频节能是指变频器对那些存在电能浪费的设备来说的  比如传统的风机、水泵以及空压机等等

1、这些系统本没有浪费,例如用风门、节流阀、回流阀等在降低流量时,系统功率几乎正比下降,并没有浪费;

2、而有些人说“用风门、节流阀、回流法等在降低流量时”,电机的运行功率不变,把电能白白浪费了,有人不懂这样说还可以原谅,而有人知道却故意这样说,是骗人!!

网友J:
3、更重要的是,变频器的效率是80%,就是说你用变频器时,系统就要浪费20%的电能;

4、这样算起来,用变频节能就是个大大的谎言!!!

网友M:
我们公司是专门做变频提升系统的,11KW的电机就是用11KW的变频器驱动,也是CHE的,电机通过减速箱传动一个卷筒,卷筒上有钢丝绳,上面挂有2吨的重物。

LZ控制好刹车打开的时间,就不会出现正转时被负载控制方向的事情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J:

3、更重要的是,变频器的效率是80%,就是说你用变频器时,系统就要浪费20%的电能;

4、这样算起来,用变频节能就是个大大的谎言!!!

我很赞同你的观点,我们现在给客户提供控制系统,已经早就不是像以前一样推广节能的概念,而是主要推广变频器的其他功能,比如调速,软启动等。

但是在某些场合下,比如我们做的提升机,每天要启动停止600次,这里面就有电能节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