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教修改台湾人编的程序

楼主(2009-03-30):
各位大哥没好:

最近我把厂里以前台湾来的机器进行改进,以前控制系统用的是三菱FX2N的PLC。在改进的时候原来Y0 Y1口改为伺服系统。Y0 Y1口改到下面Y30和Y31,问题出现了通电后Y30和Y31输出没有24V电流PLC Y30和Y31指示亮,我检查接线没有问题,而其它没有更改的输出Y接口可以正常使用。这是怎么回事情呢? .硬件方面只是把原来的普通电机改为伺服电机,软件方面Y0 Y1把它该为Y30和Y31,空出来的Y0 Y1用做伺服电机的输出了。其它软件方面就没有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