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400系列CPU416-3的RAM已滿问题请教

楼主(2009-03-30):
各位高手,CPU416-3的RAM里已100%,没有空间了,程序无法下载了,请问各位高手怎样处理,我已压了N遍了,还是100%

网友A:
程序那么大呀,试试把要覆盖的块先删除,然后下载

网友B:
把所有的都清除掉,重新下载看看!可能是你总在线编程,下的次数多了,有太多的垃圾文件

网友C:
垃圾文件,请问都要产生哪些垃圾文件呀.

网友D:
觉得,不太可能吧,你写的程序那么大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把所有的都清除掉,重新下载看看!可能是你总在线编程,下的次数多了,有太多的垃圾文件

同意

网友F:
如有原程序,就可以先清空RAM的数据后,重新下载,看看

网友G:
我现在也用了.这给我提了醒.谢谢.我们的集成商也总在线编程,然后做工程备份,太多太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