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一个关于台达PLC的学术问题,囧

楼主(2009-03-30):
就是关于报警监控的一个设置问题(使用SFC顺控流程的编程方法)。

比如,有几个气缸根据一定的逻辑进行运行,普通情况下当然不会出事。

各个SFC的step步都按正常方式运行。

但是如果有一个地方卡壳,例如气缸的气管一不小心被拔掉了,那么SFC就始终停留在某步不动。

这时我就想弄个逾时报警,一般设10秒吧。

我知道如果在每一步都加个定时器定10秒,10秒一到就报警当然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如果step步数多了的话,工程量就太浩大了。

不知道有什么比较简洁的方法实现逾时报警(是SFC程序停留在某步超过一定时间后报警,不是扫描逾时报警),囧

楼主:
啊,这种情况应该很常见的,难道一直没有人关注么。还是偶的叙述能力有问题,大家看了半天每看懂,囧。

网友A:
好象没有

网友A:
你的方法就可以

网友B:
要想把工程做的细致就是要不怕麻烦的,综合起来做一条就可以了.也就是用一个定时器

网友C:
首先查一下D1040的含义,然后通过下面的程序就可以轻松实现你的功能需求。我已经验证过了!

网友C:
其中Y20就是报警信号,T20就是定时10秒钟的计时器。

楼主:
哇靠,lesing大大您太NB了,每次都是您帮我解决这种"很恶心的"的问题.实在太感谢了.我简直不敢想象您的能力...............

网友D:
本人手里有些闲置的操作手册,有需要的可以去我的淘宝店里看一下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mmhw27

西门子MICROMASTER430变频器 使用大全
台达 ASDA B系列 伺服驱动器应用技术手册
安川伺服电机用户手册
力控组态软件操作手册
MCGS组态软件用户手册+软件光盘
世纪星组态软件用户手册
三菱GOT900操作手册
三菱可编程控制器FX通讯用户手册(RS232C,RS485)
三菱FX系列特殊功能模块(用户手册)
台达VFD-B使用手册
施耐德ATS48软启动-软停止单元(用户手册)
施耐德ALtivar 38异步电机变频器用户手册
欧姆龙NT5Z-ST121B-EC操作手册

网友C:
您的问题我已经整理完毕并贴出仅供大家参考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9040110245200007

楼主:
太感谢了.......lesing大大您真的很热心,感动中.....55555

楼主:
lesing大大.....发现一个问题......我使用了您的方法.但是结果是一启动之后10秒钟报警(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报警),经过元件状态监控,发现是D1040里的数据没有动.......也就是step步的状态并没有对D1040产生影响..........(我也set了M1047).我在查询台达自带的帮助里没有发现有关D1040之后的几个特殊寄存器的说明,但是三菱的M8040之后是能找到的,是台达此功能还不完善.还是我的指令写的有问题呢.

网友E:
请问楼主,“大大”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关于D1040的含义请参考PLC应用技术手册,你的原因在于:你的程序中至少存在一个步进点在10秒之内没有发生状态变化,稍等一下,再帮你优化一下程序贴上来!

网友C:
你的没一个步进点所持续的时间为多久?分别告诉我!

楼主:
都是不一定的....因为这个要根据机械上的传感器感应,并不是很准确,但是每步一般不会超过5秒

网友C:
每一步不会超过5秒?那你检查一下你程序中的其他地方有没有使用到T20或者Y20装置!

楼主:
使用T20和Y20是不可能的..........因为我的这个机器很简单,就是一些简单的气缸运动,一个气缸的运动用不了几秒.基本都是零点几秒的时间,如果某步超过10秒,肯定是卡料或者断气了.

网友F:
感觉不一定非要使用SFC。首先SFC不太符合一般梯形图的逻辑,一不注意很容易搞错,二是编程也不够灵活。用位移位指令很容易实现相同功能。要判断每步时间不超过规定时间,只要一个定时器监控移位触发条件就行了。另外请教lesing,

网友F:
另外请教lesing:关于D1040,PLC应用技术手册只找到一句“步进点S导电(ON)状态编号1”,不明白是什么意思,能否详细解释一下?

楼主:
lesing大大,我经过研究发现了D1040不动的原因了,我使用的是台达DVP ES2400R2 ,我无意中在仿真模式下运行,D1040可以正常运作,但是到了真机器上就无效了,而且我在台达编程软件自带的帮助说明里也没有发现关于STL监控的相关继电器、寄存器说明............也就是说.................起码说明lesing大大您的设想只能在三菱上实现........囧

网友C:
TO:farseerbi:

我的程序是有在台达PLC上验证过的,能不能在三菱PLC上面实现不敢肯定,不过即使应用在三菱PLC上,也需要将D1040修改成D8040!

网友C:
TO:robotH:

D1040的含义请参考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9040110245200007

楼主:
请问lesing大大,您是在哪种机型上测试的哈?我用的是DVP ES2400R2/DVPES1400R2 ........您是不是用了什么高级的机型- -

下面是我编写的一个跑马灯程序,我在仿真模式下测试过了,可以看到D1040在动,但是到了真机器上测试就无效了,囧。

0 LD M1002
1 ZRST S0 S20
6 SET S0
7 SET M1047
8 STL S0
9 TMR T0 K50
13 LD T0
14 SET S10
15 STL S10
16 OUT Y0
17 TMR T1 K50
21 LD T1
22 SET S11
23 STL S11
24 OUT Y1

楼主:
0 LD M1002
1 ZRST S0 S20
6 SET S0
7 SET M1047
8 STL S0
9 TMR T0 K50
13 LD T0
14 SET S10
15 STL S10
16 OUT Y0
17 TMR T1 K50
21 LD T1
22 SET S11
23 STL S11
24 OUT Y1
25 TMR T2 K50
29 LD T2
30 SET S12
31 STL S12
32 OUT Y2
33 TMR T3 K50
37 LD T3
38 SET S13
39 STL S13
40 OUT Y3
41 TMR T4 K50
45 LD T4
46 SET S14
47 STL S14
48 OUT Y4
49 TMR T5 K50
53 LD T5
54 SET S15
55 STL S15
56 OUT Y5
57 TMR T6 K50
61 LD T6
62 OUT S10

楼主:
呃,至于robotH大大的想法我了解,但是我觉得SFC的确有很多优势,虽然现在用的人很少...........

我现在就有做一个流水线的想法,如果用普通梯形图来做一个人机的监控是很费事的,但是用SFC我甚至可以把整个程序流程图给做出来,然后把目前的机器运行状态完美的显示出来,进行实时监控,原来每台机器都需要一个工作人员看管,现在我只要做一个比较大一点的触摸屏,就可以实现一人看管多台机器。

网友G(2019-03-30):
不错,大家 的方法值得探讨

网友H:
楼上是牛人,大家 的方法值得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