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步进电机漏电保护

楼主(2009-03-30):
我使用的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电机和驱动器之间的连接电缆是运动的,如果电缆破损导致漏电,如何检测漏电、如何保护人身安全?

直流安全电压是多少?

谢谢!

网友A:
直流安全电压是多少?

36V

楼主:
36V一般指交流的

网友A:
您确定它不是直流的?

网友B:
不是有现成的漏电保护器吗?把漏电保护器装在电源输入端应该就会起到作用,具体选择参数可参考漏电保护器生产厂家的相关说明

网友C:
如果步进电机的动力电缆绝缘破损,好的步进电机驱动器相信会保护性动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