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的是mcgsTPC1063E,我想往屏里添加一些新的字体,请问应该怎么做?

楼主(2009-03-30):
我用的是mcgsTPC1063E,我想往屏里添加一些新的字体,请问应该怎么做?

网友A:
你进入屏的操作系统,在我的电脑-windows-fonts文件夹下放上自己想用的字体库即可

网友B:
用电脑里用的字体考上去就可以么

网友A:
mcgs屏的系统只识别2中字体(宋体、系统默认),要是想将别的字体添加到组态,可以通过位图形式增加。

网友C:
你是我们哪里的客户?

网友D:
可惜那天没有及时问问题,要不然今天也能试试MCGS的屏效果如何

网友E(2012-12-27):
请问TPC1062的可以进入操作系统吗?没看到我的电脑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