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变频器的速度显示和实际的是否相同

楼主(2009-03-30):
变频器面板的显示转速好像都是同步速度,是否与变频器的实际速度相同。还是实际的转速是n=60f/p(1-s)这个公式算出来的

转差率s是否等于(1500-额定转速)/1500*100%

异步电机都有转差率,是不是有变频器的控制就可以使转差率为0。

如果显示的速度和实际的不一样是否可以调滑差补偿。

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不是,一般的V F 控制方式的变频器都是通过你上面的公式估算出来的。如果不一样是可以通过调滑差补偿的。

楼主:
那,如果有编码器,变频器内部怎样去比较他们的速度是否一致,是不是通过PID调节使外部的速度和内部显示的速度一致。

网友B:
显示的和真正的不一定一样,比如变频器里电机极数你没改成二极,可是用了个二极电机,他的显示还是四极电机的n=60f/p(1-s)差不多公式值QQ:603037506 138142413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