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MCGS软件中的存盘数据备份生成的.MSV格式文件怎么打开?

楼主(2009-03-30):
请问用MCGS软件中的存盘数据备份生成的.MSV格式文件怎么打开?

网友A:
在历史曲线中选中组对象对应的存盘数据的情况下,再选中使用存盘备份文件中的数据,通过使用存盘备份文件中的数据可以打开。

网友B:
我也很想知道,除了在历史曲线中能打开之外,可不可以用其它软件打开.MSV文件.

网友C:
好象可以用数据库软件打开,如Microsoft Office Access,打开是会提示数据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