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此安川编码器的接线

楼主(2009-03-30):
如图所示的安川编码器坏了,引出线有11条,除PE和两条电源线以外,还有8根(4对)差分信号线。通上5V电压,转动编码器,用示波器测得其中6根差分信号线有细密的信号输出,其中两根转一圈后跳几根窄脉冲,有时转完一整圈都不跳脉冲。

有问题请教:此编码器的信号是否串行输出的绝对值编码器?4对信号分别是什么信号?这样正常吗?

网友A:
是不是绝对的话,看码盘应该就知道啊

绝对的话码盘应该有好几圈刻画显,相对的应该只有一圈

楼主:
绝对值编码器信号输出有并行输出、串行输出、总线型输出、变送一体型输出

1. 并行输出:

绝对值编码器输出的是多位数码(格雷码或纯二进制码),并行输出就是在接口上有多点高低电平输出,以代表数码的1或0,对于位数不高的绝对编码器,一般就直接以此形式输出数码,可直接进入PLC或上位机的I/O接口,输出即时,连接简单。但是并行输出有如下问题:

1。必须是格雷码,因为如是纯二进制码,在数据刷新时可能有多位变化,读数会在短时间里造成错码。

2。所有接口必须确保连接好,因为如有个别连接不良点,该点电位始终是0,造成错码而无法判断。

3。传输距离不能远,一般在一两米,对于复杂环境,最好有隔离。

4。对于位数较多,要许多芯电缆,并要确保连接优良,由此带来工程难度,同样,对于编码器,要同时有许多节点输出,增加编码器的故障损坏率。

2. 串行SSI输出:

串行输出就是通过约定,在时间上有先后的数据输出,这种约定称为通讯规约,其连接的物理形式有RS232、RS422(TTL)、RS485等。

由于绝对值编码器好的厂家都是在德国,所以串行输出大部分是与德国的西门子配套的,如SSI同步串行输出。

SSI接口(RS422模式),以两根数据线、两根时钟线连接,由接收设备向编码器发出中断的时钟脉冲,绝对的位置值由编码器与时钟脉冲同步输出至接收设备。由接收设备发出时钟信号触发,编码器从高位(MSB)开始输出与时钟信号同步的串行信号.

串行输出连接线少,传输距离远,对于编码器的保护和可靠性就大大提高了。

一般高位数的绝对编码器都是用串行输出的。

3. 现场总线型输出

现场总线型编码器是多个编码器各以一对信号线连接在一起,通过设定地址, 用通讯方式传输信号,信号的接收设备只需一个接口,就可以读多个编码器信号。总线型编码器信号遵循RS485的物理格式,其信号的编排方式称为通讯规约,目前全世界有多个通讯规约,各有优点,还未统一,编码器常用的通讯规约有如下几种:

PROFIBUS-DP; CAN; DeviceNet; Interbus等

总线型编码器可以节省连接线缆、接收设备接口,传输距离远,在多个编码器集中控制的情况下还可以大大节省成本。

网友B:
如果你找不到编码器说明书的话,编码器外壳都贴着一张纸呢,纸上有型号和接线

我遇到的编码器的线都是用颜色区分的,你的虽然颜色一样,但也应该找到线号吧

网友C:
从盘片看,应该是带UVW刻轨的4对极增量式编码器,但数据输出未必是增量脉冲,松下的A4盘片也是类似结构,输出则为串行数据。

楼主:
谢谢波恩,我也觉得是增量式编码器,因为看不到标签,弄不清信号接线形式。可客户硬说是绝对式编码器,说不用调零位云云搞得俺都湖涂了。网上找得一款接线图,应该和这款编码器的接线比较对得上号。其中的A B Z信号波形比较容易理解,RX的正确信号波形怎样就不是太明白。

网友D(2009-11-13):
要是没说错的话  这是典型的FUJI贴片机  主轴或x轴电机上的编码器 呵呵

网友D:
你自己去查下安川sgd系列的驱动箱的资料应该有编码器的接线图  波恩老师找的差不多

a b z三路信号输出  另外 一组没有多大用处    维修时基本不予考虑

网友E(2010-05-14):
此编码器是安川的增量编码器,要配合安川的伺服的软件一起使用 ,a,b,z和a非,b非,z非,信号即使都是正确的,如果通讯没有采集到0到1的变化也没有用,一般A,B,Z算法不会出现问题,都是RX和RX非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