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哪位能谈谈变频器的自身功耗及效率问题?

楼主(2009-03-30):
请教 哪位能谈谈变频器的自身功耗及效率问题?

网友A(2009-08-11):
变频器有自身功耗,并且由于变频器体积本身较小,散热不好的话很容易烧毁,变频器的功耗最多消耗在IGBT截止和导通的时候,变频器效率一般都很高,可以达到95%以上(功率不同效率有点小变动)

建议回帖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