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铁心多点接地故障的诊断和处理

楼主(2009-03-30):
        主变压器是发电厂最重要的设备之一,也是容易导致发电厂电气系统事故的设备,一旦发生故障,将会使发电机组被迫停运,影响发电厂的安全可靠运行,同时在经济上造成损失。而主变压器铁心多点接地故障是一种常见的故障,因此,准确判断和处理主变压器铁心多点接地故障,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是极其重要的。
众所周知 ,变压器铁心接地的基本形式有以下几种通过吊环螺杆接地、通过下节油箱接地、通过接地套管在油箱外部接地。根据变压器运行规程要求,变压器铁心正常时需要一点接地且只能一点接地,不允许有两点或多点接地,如果铁心或其他金属构件有两点或两点以上接地时,则接地点间就会形成闭合回路,造成环流,有时可高达几十安。该电流会引起局部过热,导致油分解,产生可燃性气体,还可能使接地片熔断,或烧坏铁心,导致铁心电位悬浮,产生放电,击穿绕组。变压器铁心多点接地为变压器常见故障之一,因此,准确诊断其故障并及时采取有效的处理方法对变压器可靠运行是十分必要的。新疆拜城发电厂曾发生过一起新安装的变压器铁心非正常接场故障。

1 故障概况
        新疆拜城发电厂8号发电机组主变压器为SFS一31500/110型,由湖北变压器厂生产。此变压器于1997年5月安装后进行交接试验时发现铁心接地,试验测得变压器中性点对地阻值2.2Ω,用2500V摇表测铁心绝缘时,绝缘电阻为0。
        建设部门与安装单位吊罩检查发现变压器的定位销松动,焊口破裂,铁心有移位现象;低压侧有1个螺杆断裂,螺杆和螺帽没有找到。二次试验测得中性点对地阻值仍为22Q,用摇表测铁心绝缘时,绝缘电阻为0。根据砚有情况不能断定变压器铁心是否发生
了非正常可靠性一点或多点接地故障。

2 变压器铁心一点或多点接地的故障诊断
A、假使铁心是多点接地,肯定有不可靠接地点,拆除原接地点(厂家人为接地点),用兆欧表测绝缘电阻,阻值至少在几十千欧或兆欧以上。因为铁心发生多点接地时,多数情况下是由点接触面形成的,阻值会比较大。判断时可用’电容充放电法”来验证。用电容器对变压器铁心放电,不可靠的接地点在放电时会消失或因电流过大形成可靠接地但不会都形成可靠接地,试验后测铁心绝缘电阻是否下降,如果下降的值很大,则断定是多点接地。再用”大电
流冲击”法,在现场用电焊机的焊把瞬间触碰变压器外壳,会有冒烟现象,接地点可能会消除。
B、假使铁心是一点可靠接地。用兆欧表测铁心绝缘电阻可能是0或很小的阻值。这时用万用表测,会出现几欧姆的阻值。因为当铁心一点接地不可靠时,兆欧表测还会有很大的阻值,只有铁心可靠接地时阻值才会很小。这时再用“大电流冲击法”,即使消除不了故障接地,也会使其形成可靠接地。一旦形成可靠接地,就可把人为接地点甩开,利用故障可靠接地点运行。
C、对变压器进行全电压冲击拉合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