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40频繁报F0011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9-03-30):
1.5KW的西门子440变频器,用了2,3年了,最近有两台频繁报警F0011,还报过F023、F035,检查了风扇好像风扇转动不太灵活,但是经常报F011是怎么回事?不知道怎么处理,我是新手莫笑!

网友A:
F011是电动机温度过高,检查电动机

网友B:
其实,谁都不是万能的.总体上我人为西门子的产品质量是很卓越的,但是440的故障率是我遇到的西门子产品中最高的一款,可能是运气吧.建议选功率高一级的变频器.

网友C:
是不是接了电机温度器。

楼主:
路过的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这个问题到现在没有搞定!急!

故障停机时用手感觉电机的温度并不高,和旁边的一台相同电机的温度差不多

网友D:
那就检查电机内的测温热敏电阻是否正常,接线是否有接触不良的情况。

网友E:
换掉有声音的风扇,,在检查下温度检测线路和温控探头,,如一切正常,在检查输出电流是否正常,如果以上一切都正常,直接短接温度检测信号,

因为有时候主板会受干扰,发生误报警!!!

楼主:
多谢了,已经短接了温度检测,另外还换了一个铜环,从变频器到电机之间有铜环的,运行了一两天了没有问题,在观察中》》》》

网友F:
特价供几百万现货的西门子伺服/变频器配件:WWW.BPQPJ.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