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PL7 V4.3 怎样通过以太网和PLC通讯

楼主(2009-03-30):
我们单位的PLC和上位机通过以太网相连,PLC的CUP模块是TSX 57303 ,我在上位机安装PL7 V4.3,怎么通过网线直接和PLC通讯,Xway Drivers management 如何设置呢??请教高手指点     也可发到邮箱谢谢  dmtb_20000@126.com

网友A:
1、在计算机上安装一个XIP Driver。
2、在PLC的ETY模块上配置XWAY地址和IP地址
3、配置XIP Driver
4、在PL7软件中连接PLC时,选择XIP驱动,并设置XWAY地址

网友B(2010-06-08):
如何安装一个XIP Driver?软件在哪儿能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