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掉电保持功能

楼主(2009-03-30):
各位好!请问ACS800变频器(ACS800-04P-0320-3  220KW)有没有掉电保持功能?如何使用?不胜感激!

网友A:
不知道你所说的掉电保持功能指的是什么?

楼主:
掉电保持功能是指ACS800手册上所说的“电网瞬间掉电时的运行保持”。如果电网电压瞬间丢失,传动单元将利用电机旋转的动能继续维持运行。只要电机旋转并给传动单元提供能量,传动单元就会正常工作。如果主电流接触器保持闭合状态,传动单元在电源恢复后,可以立即投入运行。

请教各位!该功能如何实现!特急!

网友B:
这个功能是有的,但实际使用还得看你的负载惯性大不大,这一功能是建立在利用负载惯性是电机进入回馈状态来实现的,这个很多变频器都有该功能的?一般变频器内的电容只能维持20毫秒的(额定负载),利用回馈是能够保持短时间不停机的。时间太长就得加超电啦!

楼主:
请问海棉:此功能如何使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