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7-200怎样同时做主站和从站?

楼主(2009-03-31):
现在有两个智能设备,协议MODBUS。作为从站连到200,200此时做主站。
同时200要在另一个modbus网中作为从站,怎样编程?
偶是菜菜,大家见笑了!

网友A:
除非自己用自由口协议做

modbus协议不是只能够有1个modbus主站?

网友A:
程序可以参考西门子自带的Modbus从站和主站库

网友B:
得用有两个通讯口的

楼主:
是地,266有port0&port1,可以一个站接那两个智能设备的modbus网,另一个接到外部的MODBUS网,编程用自由口,把一个网的数据搬到另一个网,行吗?

网友C:
呵呵,应该是这样的啊,两个通讯口可以完成的,但估计真正做过这样的不多啊,

网友D:
226可以完成这个工作,分别定义2个通讯口:一个为Modbus主站,一个为Modbus从站。只要数据对应,就能搬来搬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226可以完成这个工作,分别定义2个通讯口:一个为Modbus主站,一个为Modbus从站。只要数据对应,就能搬来搬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