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的驱动器能够驱动这样的电机吗?

楼主(2009-03-31):
我给客户设计了2种伺服电机,是按要求定制的。我的编码器输出的脉冲一个是60000脉冲一转(细分过的),另一个是12000脉冲一转。这里是台达的版块,我想问一下台达的驱动器能不能在设置里面自定义编码器的脉冲数?如果其他品牌的伺服驱动器可以这样设置麻烦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A:
估计不行,建议试试欧美伺服,日系和仿日系的通用伺服都不行。

楼主:
欧美的通用伺服几乎都具备自定义编码器脉冲数量的功能,但是价格奇高,还是希望有更多的选择

网友A:
有多大量?是否可以考虑定制?

楼主:
可以肯定的有16台,后续肯定有,但不能确定具体数量

网友A:
功率等级是多少?建议找国内伺服厂家询价定制,比如北京和利时电机,桂林星辰等。

楼主:
谢谢波恩兄指点,我明天就与他们联系

网友B:
欧美伺服可带第三方电机一般是指以旋变为反馈的电机,或者购买不同反馈卡的驱动器.同步伺服电机的编码器不光有A,B,Z信号,还有U,V,W信号,省配线式编码器隐去了UVW信号,加上各家电机的转子初始位置不尽相同,采用编码器的同步电机很难通用,台达的VL系列变频器可带同步电机,功率最大22KW,你也可以问一下

网友C(2009-12-21):
Kinco 伺服ED驱动器,可以直接用。编码器分辨率可以自己设定,电机参数等设定完全开发

网友D:
好点的驱动器通用性是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