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电压和电流指的是相电压相电流?

楼主(2009-03-31):
变频器输出电压和电流指的是相电压相电流?还是线电压电流?

网友A:
如果说单相的是相电流、相电压。如果说三相的就是线电流、线电压。

楼主:
再问一下,一般电机名牌上标的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是线电压和线电流?额定功率=1.74*线电压*线电流*cosa?

网友A:
是的,铭牌上标注的是电机的线电流、线电压。 公式也是正确的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