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步进电机驱动时如何调节启动频率

楼主(2009-03-31):
求助,步进电机驱动时如何调节启动频率,为什么我启动时候电流很大,好像出现短路现象?调整PWM频率和占空比有用吗?如何调整?多谢急,在线等~~~~~~~

楼主:
怎么没人理我啊???

网友A:
启动时电流大,这恐怕是调什么都没有用的。

早上9点20到9点50,这半个钟头没有人也很正常。来这里晃的人,通常都是要上班的人。

楼主:
多谢刘老师,那我应该怎么办?多谢了。

还有加速曲线有用吗?应该怎么加速?

网友A:
您要办的是什么?缩短加速时间?

楼主:
我想用步进电机驱动一个负载,但是负载太大,驱动不起来。调节占空比和频率不起作用,想问一下,有什么好的办法。

现在我的步进电机驱动器的电流是0.9A,要驱动负载得1.7~1.8A呢。如何增大驱动电流。

步进电机没有细分,采用的是四相八拍的时序。

网友B:
步进系统在设计上就不考虑过载能力,所以不要指望他哦难过增大驱动电流来提升驱动能力,电流过了额定点,电机出力会迅速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