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WinCC历史数据记录?????

楼主(2009-03-31):
如何使用WinCC记录几天内的实时变化数据,比如电机的电流值,如果该电流值超过一定数值就将其记录下来,并显示在触摸屏上。历史趋势图可以做到这种记录吗?要求以表格方式现实,而且要求断电后数据不丢,并且最好能够保存1个月的数据。应该如何做呢?如果需要编写脚本请告诉应该如何编写呢?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你用Wincc还是WinccFlexible ?
如果用Wincc的话,可以使用历史趋势来做,内容保存在SQL数据库中。
如果你仅仅指触摸屏的话,你的触摸屏是什么型号?带不带有CF卡?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