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伺服驱动器RYS751S3-LRS-Z99频繁的跳EC85

楼主(2009-03-31):
我有几台富士伺服驱动器RYS751S3-LRS-Z99频繁的跳EC85,我现在把驱动部分的光耦929和电流检测的光耦7840都换掉了,还是要跳这个故障,我问富士公司他们说现在没有这个说明书了,叫我邮寄到他们哪里去修,真晕倒,请问又哪位知道这个故障是什么意思啊?能否告诉在下呢?谢谢!

网友A(2009-09-12):
这个伺服我可以修,这是用在化纤卷绕上的

网友B(2010-05-25):
广州市艺鑫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PY Yixin Electrical Technology Co. Ltd.

富士伺服维修中心

番禺艺鑫数控 诚立1996年 多年致力于专业维修变频步进伺服 工业控制 自动化生产线设备 触摸工控数控机 PLC 人机界面
专业维修光盘生产设备 真空镀膜溅镀电镀电源 光盘精密注朔机 医药医疗设备机械 数控食品机械设备 贴标机.标码机 包装纸品机 广告印刷机 不干
CDI直接制版机 UV柯式印刷机 柔印制版机 丝印机 标牌机 腐刻机 SMT贴片机 SMT设备 CNC火花机
CNC精雕机 数控铣床机 数控磨床机 数控线切割机 数控雕铣机 数控精雕刻机 数控针织机 首ff饰雕刻雕蜡机

销售供应
BERGER LAHR SIG POSITEC TWINLINE 德国百格拉 PARKER COMPUMOTOR DYNASERV YOKOGAWA日本横河伺服 NSK DD伺服 NSK DD DRIVER DD马达驱动器
SANYO DENKI 山洋伺服 三洋伺服 FUJI富士伺服 IAI控制伺服 MITSUBISHI三菱伺服 YASKAWA安川伺服
PRO-FACE Keyence人机介面 OMRON欧姆龙 SIEMENS西门子 SIMATIC PLC可编程控制器

专业维修
步进伺服维修BERGERLAHR SIG POSITEC TWINLINE ACOPOS伺服器 LUST伺服 NSK SERVO DRIVER INFRANOR伺服 横河DD伺服电机驱动 FESTO伺服驱动 ESR伺服
光盘生光盘产设备维修SINGULUS ODME CONVAC KONTRON FUSION KRAUSS MAFFEI TOOLEX NETSTAL PIOVAN料机控制器 Cavro控制器 光盘注塑机 光盘丝印机 数码光盘生产线
分子泵控制电源维修 LEYBOLD驱动器 PFEIFFER控制器 LEYBOLD德国莱宝真空分子泵驱动维修 Alcatel/Aixen 阿尔卡特分子泵控制器维修 LEYBOLD电源控制器 INFICON控制板
美国AE电源维修 AE溅镀AE电镀AE电源 Advanced Energy MDX II PINNACLE电源 DIAMOND M2电源GSC80 GSC120 ADL电源 MGV电源 ENI电源 交直流/直流脉冲/低频/MR中频/IF/RF射频电源
光电源器件生产用的紫外线固化系列设备维修 紫外线固化电源维修 耦合器生产用的点光源设备 紫外线固化UV电源 Honle Uv UV-Tech UV POWER SYSTEM UV灯电源 UV灯起动器

公司网 http://www.yixin-py.cn
阿里巴巴诚信会员 http://www.portantal.cn

公司电话020-84807360
联通如意网络FAX:拔打(020)101707 听到提示音后输入13160876137 再按#号键发送传真.

销售部13711333719 蔡生 工程部13724028248 何工

工程部portantal@126.com 销售部powerwin@163.com
MSN:powerwiner@hotmail.com
广州市番禺区市桥镇市新路蔡边一工业区302

格 功率 型号
3000r/min 50W 富士伺服电机 GYS500DC2-T2A
富士伺服驱动器 RYC500D3-VVT2
50W(制动) 富士伺服电机 GYS500DC2-T2A-B
富士伺服驱动器 RYC500D3-VVT2
100W 富士伺服电机 GYS101DC2-T2A
富士伺服驱动器 RYC101D3-VVT2
100W(制动) 富士伺服电机 GYS101DC2-T2A-B
富士伺服驱动器 RYC101D3-VVT2
200W 富士伺服电机 GYS201DC2-T2C
富士伺服驱动器 RYC201D3-VVT2
200W(制动) 富士伺服电机 GYS201DC2-T2C-B
富士伺服驱动器 RYC201D3-VVT2
400W 富士伺服电机 GYS401DC2-T2C
富士伺服驱动器 RYC401D3-VVT2
400W(制动) 富士伺服电机 GYS401DC2-T2C-B
富士伺服驱动器 RYC401D3-VVT2
750W 富士伺服电机 GYS751DC2-T2C
富士伺服驱动器 RYC751D3-VVT2
750W(制动) 富士伺服电机 GYS751DC2-T2C-B
富士伺服驱动器 RYC751D3-VVT2
2000r/min 500W 富士伺服电机 GYG501CC2-T2G
富士伺服驱动器 RYC501C3-VVT2
500W(制动) 富士伺服电机 GYG501CC2-T2G-B
富士伺服驱动器 RYC501C3-VVT2
750W 富士伺服电机 GYG751CC2-T2G
富士伺服驱动器 RYC751C3-VVT2
750W(制动) 富士伺服电机 GYG751CC2-T2G-B
富士伺服驱动器 RYC751C3-VVT2
1000W 富士伺服电机 GYG102CC2-T2G
富士伺服驱动器 RYC102C3-VVT2
1000W(制动) 富士伺服电机 GYG102CC2-T2G-B
富士伺服驱动器 RYC102C3-VVT2
1500W 富士伺服电机 GYG152CC2-T2G
富士伺服驱动器 RYC152C3-VVT2
1500W(制动) 富士伺服电机 GYG152CC2-T2G-B
富士伺服驱动器 RYC152C3-VVT2
2000W 富士伺服电机 GYG202CC2-T2G
富士伺服驱动器 RYC202C3-VVT2
2000W(制动) 富士伺服电机 GYG202CC2-T2G-B
富士伺服驱动器 RYC202C3-VVT2
1500r/min 500W 富士伺服电机 GYG501BC2-T2G
富士伺服驱动器 RYC501B3-VVT2

1500r/min 500W(制动) 富士伺服电机 GYG501BC2-T2G-B
富士伺服驱动器 RYC501B3-VVT2
850W) 富士伺服电机 GYG851BC2-T2G
富士伺服驱动器 RYC851B3-VVT2
850W(制动) 富士伺服电机 GYG851BC2-T2G-B
富士伺服驱动器 RYC851B3-VVT2
1300W 富士伺服电机 GYG132BC2-T2G
富士伺服驱动器 RYC132B3-VVT2
1300W(制动) 富士伺服电机 GYG132BC2-T2G-B
富士伺服驱动器 RYC132B3-VVT2
1800W 富士伺服电机 GYG182BC2-T2G
富士伺服驱动器 RYC182B3-VVT2
1800W(制动) 富士伺服电机 GYG182BC2-T2G-B
富士伺服驱动器 RYC182B3-VVT2
2900W 富士伺服电机 GYG292BC2-T2G
富士伺服驱动器 RYC292B3-VVT2
2900W(制动) 富士伺服电机 GYG292BC2-T2G-B
富士伺服驱动器 RYC292B3-VVT2

网友C(2015-03-21):
目前小弟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查资料时在网上看到了你的帖子,想请教仁兄一下这问题的大概解决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