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安全电压是多少

楼主(2009-03-31):
我使用的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电机和驱动器之间的连接电缆是运动的,如果电缆破损导致漏电,如何检测漏电、如何保护人身安全?

直流安全电压是多少?

谢谢!

网友A(2009-05-16):
转:正确理解“安全电压”初中物理课本中说:“通过人体的电流大小决定于外加电压和人体电阻。……经验证明,只有不高于36伏的电压才是安全的。”我们常把36伏特以下的电压叫做安全电压。为什么把36伏规定为安全电压的界限呢?原来人体通过5毫安以下的电流时,只产生“麻电”的感觉,没有危险。而人的干燥皮肤电阻一般在1万欧以上,在36伏特电压下,通过人体的电流在5毫安以下。所以,一般说来36伏的电压对人体是安全的。但应注意,在潮湿的环境里,安全电压值应低于36伏。因为在这种环境下,人体皮肤的电阻变小,这时加在人体两部位之间的电压即使是36伏也是危险的。所以,这时应采用更低的24伏或12伏电压才安全。另外,有的同学还可能误认为:只要某用电器两端的电压不超过36伏,人就可以随便触及用电器的带电部分而不发生触电事故。这是不对的。综上所述,“只有不高于36伏特的电压才是安全的”这句话应理解为:在正常情况下,只有加在人体上不同部位之间的电压不高于36伏才是安全的。

网友B:
在正常情况下,只有加在人体上不同部位之间的电压不高于36伏才是安全的。

还有24V和12V 和6V的

网友C:
我很早就觉得,怎么不用电流值作为安全量值呢?

电压是一个定量。电阻(人)是个自变量。电流是一个因变量。触电的作用是电流的效果。当人电阻变化的时候“安全”电压会不同,但是“危险”电流却是一个固定的值。

你的电阻大了可以承受较大的电压。哪天你的电阻小了。还是这个电压可能你死了。

网友D:
写的很好啊!学习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很早就觉得,怎么不用电流值作为安全量值呢?

电压是一个定量。电阻(人)是个自变量。电流是一个因变量。触电的作用是电流的效果。当人电阻变化的时候“安全”电压会不同,但是“危险”电流却是一个固定的值。

你的电阻大了可以承受较大的电压。哪天你的电阻小了。还是这个电压可能你死了。

4楼说的很幽默啊,哈哈!

支持1楼的说法!

网友F:
EN60950-1上关于安全电压有说明:36V

网友G:
引用 网友F:
EN60950-1上关于安全电压有说明:36V

一般直流电压  24比较常用

网友H:
安全电压各国标准不同,直流安全电压一般是50V。

网友I:
我们有专门监测漏电的变送器,最大可以到DC 5A,最小是10mA,这个范围内的任何数值都可以检测

郑方远         13811804156

网友J:
直流安全电压是72V以下

网友K:
:“通过人体的电流大小决定于外加电压和人体电阻。……经验证明,只有不高于36伏的电压才是安全的。”我们常把36伏特以下的电压叫做安全电压。为什么把36伏规定为安全电压的界限呢?原来人体通过5毫安以下的电流时,只产生“麻电”的感觉,没有危险。而人的干燥皮肤电阻一般在1万欧以上,在36伏特电压下,通过人体的电流在5毫安以下。所以,一般说来36伏的电压对人体是安全的。但应注意,在潮湿的环境里,安全电压值应低于36伏。因为在这种环境下,人体皮肤的电阻变小,这时加在人体两部位之间的电压即使是36伏也是危险的。所以,这时应采用更低的24伏或12伏电压才安全。另外,有的同学还可能误认为:只要某用电器两端的电压不超过36伏,人就可以随便触及用电器的带电部分而不发生触电事故。这是不对的。综上所述,“只有不高于36伏特的电压才是安全的”这句话应理解为:在正常情况下,只有加在人体上不同部位之间的电压不高于36伏才是安全的。

网友L(2009-06-16):
理论36V,实际50V也不过是有点麻的感觉,还要你比较敏感情况下。

网友M:
我们这边福建省,<电工作业安全技术>书上有说...4楼说的对...安全电压是一系列的值.前提是以通过人体的安全电流..30mA..

安全电压是:50V..因为人体干燥电,电阻按1700欧计算....

定义的安全电压是:42V 36V 24V 12 V  6V,,, 6和42的现实中很少用到...

环境好的情况下可以用36V安全电压,,环境差的..比如潮湿.密闭的金属容器,36V就很危险的...而要用更低的安全电压...

ps:30mA才是关键性因素....而且有个安全乘积,通过人体的<=30m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