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7KF02接热电偶不显示!

楼主(2009-03-31):
如题,CPU是314的,因为TC的模块不够,就用7KF02来接热电偶,K型的,硬件组态设置好了,一切OK,WINCC显示也没问题,用了几个月以后,电偶温度跳动比较大,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把电偶接线重接了下,结果整个模块的8个电偶都没有温度显示了,难道是模块坏了?请知道的帮帮忙,谢谢!

网友A:
模块电源还有吗?如果还有那就是模块坏了,找一个好的试一下吧.

楼主:
模块有电源,+24V的,我量过,唉,莫名其妙的就坏了!

网友B:
可能热偶那一端有接地了。

网友C:
你拆开模块看看 是不是通道的电阻被烧了?

技术交流QQ 251219881 15811159051

网友D:
可能热偶那一端有接地了。这里检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