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控制的三相异步电机过流故障问题

楼主(2009-03-31):
三相异步电机

变频器控制

现脱开负载测试

在低速爬行(15米/秒)时,电流正常。只要一升速,并且无法到达设定速度,马上过流。

后脱开变频器,直接用380V测试,电机电流非常正常,就是一升速(频率上升,电流过流。

三相绝缘、三相电阻,对地绝缘用摇表测试都正常。

非常郁闷不知道电机是什么问题,不知道有高手解释一下!

网友A:
1。升速时间设定是否太短

2.减速时间设定是否太短

3.变频器功率模块可能损坏

4.转矩补偿设定是否太大

在排除变频器故障时。应首先排除由于参数问题导致的故障、

网友B:
楼上的师傅说的对,,,,,先检查下变频器的参数是否设置正确.....

网友C:
升速时间和V/F曲线调整一下。

楼主:
对:阿拉丁 关于

1。升速时间设定是否太短

2.减速时间设定是否太短

3.变频器功率模块可能损坏

4.转矩补偿设定是否太大

在排除变频器故障时。应首先排除由于参数问题导致的故障、

忘了声明一下,再这里用的是西门子6se70系列工程型变频器 我们已经运行了好多年了,所以不存在参数设置不对的问题

因为我把一个新的电机换上去后,电机就正常了,可以肯定是电机问题。其实先前我把两台同样的逆变器和电机都调换过的(幸好有同样的)试验过,换在另一台逆变器上试验,还是同样的故障:爬行没有问题,只要一升速,就超电流。至今也没有查出什么问题。

内容的回复:

网友D:
“可以肯定是电机问题”

既然这样,确定下怀疑的电机在380V50HZ(不要用变频器)时的的空载电流是多少,电机机械方面的故障也常常造成电流过大,常见于轴承运转不良。

楼主:
对:星然 关于

“可以肯定是电机问题”

既然这样,确定下怀疑的电机在380V50HZ(不要用变频器)时的的空载电流是多少,电机机械方面的故障也常常造成电流过大,常见于轴承运转不良。

内容的回复:

电流很小的,用钳形表掐过的,没有问题,我都是脱开负载试验的。没有机械负载的问题

网友E(2012-07-26):
我也遇到过相同的问题,因该是电机绕组匝间短路造成的。

网友F:
呵呵,偶也想到这个问题啦

电动机绕组匝间短路不易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