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380V电机控制线从哪两相引比较好?

楼主(2009-03-31):
请问380V电机控制线从哪两相引比较好?为什么?谢谢

网友A:
那两相都一样。没有什么差别

网友B:
     哪两相都一样,最好加个控制变压器。

网友C:
       其实哪两相都一样。

网友D:
测量一下三相电压差,从相对高的两相引较好。

网友E:
都一样,如果电压平衡的话,一般都用AC两相,好像接线比较美观。呵呵!

网友F:
j是的都一样

/////

网友G:
如果电压平衡的话,一般都用AC两相,这样接好像比较美观。呵呵!

网友H:
楼上说的基本正确,一般都是从两个边相取,不用中间那一相,具体理由可能是比较安全吧。也许是同楼上说的为了美观。哈哈,我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I:
如果电压平衡的话,一般都用AC两相,这样接好像比较美观。呵呵

学习了。呵呵AC两向

网友J:
没有规定吧!AC相就好看点.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哪两相都一样,最好加个控制变压器。

赞成这位仁兄说的........

网友L:
事实就是由个人的接线习惯定的,没有什么固定的!

新麦子~!

网友:
   你喜欢用那2根就拿根 ~ ! ~ !只要安全 达到效果就可以了~!

网友M:
根据接线方便,用哪两相都一样.

网友N:
应该是都一样吧,具体接线根据实际情况定。

网友O:
事实就是由个人的接线习惯定的,没有什么固定的!

网友P:
一般式接AC原因很简单,中间空着操作时不容易短路。接线时离得开一点比较好。

网友Q:
应该接A相和C相,电气操作规程上有。

网友R:
那两相都一样。没有什么差别

是错误的。想当然的。

应该接A相和C相。时间证明只有这两项才是最合理的。

网友R:
20楼的,你是电工吗?不是你这样说法的吧?

网友R:
保险的选择原则就是中相比边相大。你知道是什么原则吗?

网友S:
2026能否明示为何?兄弟不才,还真的不知道原因,请多多指教

网友T:
一般接两个边相。比较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