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人机与施耐德23伺服通讯

楼主(2009-03-31):
海泰克人机6600与施耐德23伺服通讯如何编程

网友A:
请问施耐德23伺服是否支持modbus协议?如果支持,那海泰克也可以选择modbus协议进行通讯,如果不支持,那就需要使用宏指令来进行数据的读写。

网友B:
施耐德23伺服支持modbus协议的,编程时在触摸屏的软件里的编程类型选择宏 ,PLC类型选择modubus slave ,地址映射时,如要写参数地址P1-00  对应16进制地址位0100 将其转换为10进制就是256 编程地址就是W256

网友C(2012-08-06):
施耐德23伺服参数里有这些通信协议:

Modbus,ASCII  7,N,2
Modbus,ASCII  7,E,1
Modbus,ASCII  7,O,1
Modbus,ASCII  8,N,2
Modbus,ASCII  8,E,1
Modbus,ASCII  8,O,1
Modbus,RTU    8,N,2
Modbus,RTU    8,E,1
Modbus,RTU    8,O,1

该选哪里合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