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KW风机启动主接触器最少用多大?

楼主(2009-03-31):
现在我遇到一个难题:星三角启动取线应该是从主接触器上端取的分支线。但是现在我一定要从主接触下端取的分之线(客户不想加东西),那就意味主接触想当于是主空开。首先是星启动后转到三角行运行。但是不知道95A的接触器能否可以承受?我现在是怕启动过烧了。

                                              进线

                                               KM1

                                             从KM1下端取线到KM2

                                                电机                                  KM2                                                    变频器

                                                KM3

网友A:
95A的接触器够用了

楼主:
我的KM1是用95的。但是取线是从KM1下端取的分支线到KM2的。不是从KM1上端啊,从上端取肯定是够用了

网友B:
进线电压多少

楼主:
380的电压

网友C:
技术承受线电流也没问题。为什么不从接触器上端接呢,那样63A就可以了。

楼主:
因为我要接变频器 这样接是可以隔离。我是怕他用工频的时候不行/。

网友D:
不够的,km1和km2都要加大才行啊

网友E:
如果是风机,启动时间比较长,接触器还是大一点

楼主:
http://user.qzone.qq.com/50903912/blog/1238481821

网友F:
按照负载电流选择就行了

延长寿命可以加大一个规格来选择

网友G:
最好用200A以上的接触器才可保证正常使用。

网友H:
我觉得接触器有点小,如果我就选150A左右。

网友I:
我觉得小了~~45KW额定一般会选90A,而接触器的电流一般又是额定电流的1。3倍~~~所以你的小了点

网友J:
我觉得接触器有点小

网友K:
大功率风机类负载相当于是重载启动,它的启动电流常常是额定电流的6~12倍左右.所以接触器最好是放大几个等级,选的刚刚是额定电流的我估计是用不了多长时间,或是一启动接触器触点就烧死了,

象你的45KW 风机星三角启动,从KM1 下头分线的最少得 150A的接触器...

网友L:
95A的接触器是有点小了。

象你的45KW 风机星三角启动,从KM1 下头分线的最少得 150A的接触器...

网友M:
应该选勇150A的交流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