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中断子程序的求助

楼主(2009-03-31):
我编的程序问什么不能调用中断子程序啊,查不出问题来。我是按照教材上的编的。主程序图片

下面是中断子程序的图片
大家帮我看看是那边出了问题啊,就是不调用中断子程序

楼主:
谁知道啊,有没有问题啊,为什么不调用啊

网友A:
没看出有什么问题,都对呀.

网友B:
呵呵,再看看吧,我也不知道的啊,哈哈

网友C:
主程序网络1中的SM0.0改成SM0.1试试看,建议LZ多看看系统手册

网友D:
中断程序由中断事件触发,看看中断事件10是有什么条件触发。中断程序是独立于主程序的。

网友E:
呵呵,开启定时中断应用SM0.1,就是上电扫描一次。中断程序不是你来调用,而是由定时器每100ms自动的调用一次。

网友F:
问题不在SM0.0改为SM0.1,中断程序不能调用的原因是你这个程序无法运行,不能运行的原因是中断程序中的最后一条指令有问题,就是把整数VW400转换为双整数后存放在VD400中的这条指令有问题,你所写的这条指令在程序中无法运行。

网友G:
请问七楼的,中断程序中的最后一条指令有问题,有什么问题?为什么无法运行?

网友A:
把SM0.0改为SM0.1就可以了

网友H(2009-06-30):
主程序初始化用SM0。1

网友I:
我也如此编过,在SIM中试过未调用中断,但没在PLC中实际试过。

网友J:
哇!上面的还用上深深的加粗字型。非常鲜艳。显眼。先验再献演。否则还现眼。

网友K:
最后一个指令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看看中断事件10是什么的

满足了这个条件应该就可以调用

还有一点是中断程序独立于主程序

网友L(2009-08-09):
将SMB34设为0,将SMB35设为1,这在S7-200的关于中断帮助中有说明,我已试过

网友M(2013-02-11):
快四年了,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才来到了这里:

从子程序调用定时中断就没有问题了。说明书里也是那么做的,就是把网络1挪进子程序0,再从主程序使能子程序就没问题了。为什么?暂时我还没搞清楚!

网友N:
调用是有顺序的,主调子程序,子程序再定时调用中断程序,这是模拟量处理的常用方法,要注意顺序的!

网友N:
调用是有顺序的,主程序调用子程序,子程序再定时100MS调用中断程序读模拟量采集值,要注意程序的结构的!

网友O(2016-05-26):
用sm0.1并且smb34没给时间吧

网友P(2018-03-06):
我是一个菜鸟 现眼一下 左后一个VD410 不是4的倍数吧 可以用吗 编译不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