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E70变频器调试中力矩不够时如何调节?

楼主(2009-03-31):
6SE70变频器调试中力矩不够时如何调节?在提升机运用中!

网友A:
换电机

或者是换大功率的系统最好了

网友B:
具体些,电机,主要参数设置如何。

网友C:
降低电机转速试试吧!!!!!!!!!!!!!!!!!!!!

网友D:
看你的电机功率是多大,额定电流,如果电流到最大了,还是转矩不足,那就得换电机和控制系统,如果电流没到电机的额定电流,到了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就换变频器吧,如果还有别的问题,将你的情况说得详细点。

网友E(2009-05-11):
适当增大参考转矩值。P3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