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的X,Y轴变了如何修改呢

楼主(2009-03-31):
数控车床的X,Y轴变了如何修改呢(FANUC)

网友A:
Y轴,一般的车床是没有的。能否先介绍一下你的车床的结构?另外数控机床的伺服轴是出厂前就确定的不能更换了,不是简单的改个参数之类就行的。当然fanuc系统的参数手册上有相关的参数用于定义伺服轴的名称,你可以参考。不同的规格型号的系统,具体参数号不同。要告诉系统的具体型号

网友A:
Y轴,一般的车床是没有的。能否先介绍一下你的车床的结构?另外数控机床的伺服轴是出厂前就确定的不能更换了,不是简单的改参数之类就行的。当然fanuc系统的参数手册上有相关的参数用于定义伺服轴的名称,你可以参考。不同的规格型号的系统,具体参数号不同。要告诉系统的具体型号

网友B:
你如果需要把XY轴对换的话 牵涉的东西很多,特别注意不只是更改了参数就可以了 如果有手动轴控制的话 你还要修改PMC的程序等等 具体的参数你可以看说明书 还有发那克不同的系统 部分参数号的意义是不同的

网友C:
FANUC的双轴数控车有X ,Y轴,即机械手,如果是位置变啦,那要改参数,重新设,具体看看FANUC说明书即维修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