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 S7-200 电源选择问题!

楼主(2009-03-31):
1.西门子PLC S7-200 CPU222 DC ,现在用的输入输出为8进4出,输入设备是俩个限位开关,一个接近开关,5个按钮开关;输出是接了4个继电器,其中3个控制电机的正反转,另外一个控制了3台交流接触器,请问这样的话选择24V电源要选择功率是多大的呢?如果电源功率不够的话是不是只是使用寿命会减少,对控制系统本身有什么影响没有,比如误操作什么的。

2.如果改交流220V输入的PLC的话需不需要再另外加一个电源呢?还有原来控制电机正反转的时候怕电机短路,把正转和反转的继电器互锁了,如果改交流220V输入的PLC的话,已经是继电器输出了,要自锁的话是不是只能再接个线圈电压是220V的中继啊?

网友A:
你的PLC自带电源不就是给几个开关提供电源吗,要是这样一点问题也没有,不过要是输出口也是用24V电源就要考虑一下了,基本没什么问题,继电器用不了多大电流的

楼主:
PLC自带电源?直流24V输入的不都要接开关电源吗?

网友B:
一点点的东西,没有问题的啊,耗电很少的

楼主:
那50W的电源够用吗?

网友C:
没有问题,你查查你的继电器消耗功率多少,我感觉是没有问题

网友D:
用50W的好,用大点可靠性好点.开关电源便宜得很.

35W,15W的也可用,但只比50W的便宜20-30元,意义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