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一上电就故障!

楼主(2009-03-31):
新搞一套伺服系统,富士W系列,0.75kw,3000转的.接线完毕,电机不带载状况下,一上电,就听到电机有响声,几秒钟后伺服驱动器出故障OL;检查一下,相序/编码器都没发现什么问题,又上电,还是听到电机响,但故障指示是OC2.

关掉电源,又上电试了试,没出现故障,试着让PLC发脉冲信号,马以又听到电机响声,接着又出OL.

会有什么问题吗?

我觉得一个不太符合手册上接线规范的是我在伺服输出和电机间用了四个端子排,难道这个会有这么大影响.

楼主:
有时可以初始化完成,但用手去转一下电机轴,电机就会叽叽叫,过一会就出故障OC2或OL.

网友A:
还是先按照手册规范接线以后,再找毛病吧.

楼主:
是主电源的接线用了端子排,不是编码器的连接线.难道这个会有这么大影响?

网友B:
和端子排关系不大吧。你说的那2个报警号代表什么呢?

楼主:
你上面已经写出来了:OL,OC2.

网友C:
OC2  晶体管输出电流超出规定值       1 接地线没接 2 电机的输出配线不一致 3 电机的输出配线在相间短路 4 电机的输出配线与接地短路

OL 过载 伺服放大器的输出转矩实效值超出了组合的伺服电机的允许值    1 伺服电机不能做机械旋转 2 与电机容量相比,机械系统容量大 3 加减速频率过高  4 伺服放大器坏了

网友D:
应该是电机线接法不正确

网友E:
我认为应该是接线错误

楼主:
楼上几位的确高手。原因就是相序有问题。

网友F:
         能具体介绍下相序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U V W接成了U W V.

网友G:
同意,确实相序接错了!

网友H:
检查一下,相序/编码器都没发现什么问题-------原因就是相序有问题-------U V W接成了U W V

无言!

网友I:
“U V W接成了U W V.”———有兴趣可以看看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091217213900001

网友J:
先  把设置 恢复 一下默认设置吧  。要不就是把 刚性 调的太强了。不行 问  富士电机  的售后 问问。

网友G(2009-05-04):
应该是相序或是编码器位置问题.

网友K:
先检查一下内部参数,也许是把负载惯量设置过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