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CS800故障问题

楼主(2009-03-31):
请问

我公司有2台ACS800有两个小故障

一台是控制2台电机,主副机,在主机和副机之间切换时有时候会报ENCODER ERR故障

检查了相关的电线,脉冲编码器没有松动,接地良好

50组参数如下  50.1 1024     50.2  A_-_B  DIR   50.3   WARNING   50.4   2000MS    50.5   TRUE

另一台报TORQ  FLT 故障   相关参数  20.3  1000AMP  20.4  300%    20.5  -300%   62.2   15%   62.3  600ms

62.4  13%/s

报的频率不高,一般几天才会出现一次这些故障

请高人指点,我刚接触变频器

网友A:
感觉是编码器安装或干扰问题

楼主:
报ENCODER ERR故障的那台,前段时间还查看到一条脉冲编码器AB相相序错误的故障

但就报过一次。以后就没报过了

网友B:
可能是干扰的问题,检查编码器回路!

网友C:
是干扰问题,也有可能是即可漏电,导致信号输出错误,要加抗干扰线,或者是接一根接地线试一试。

网友D(2009-04-30):
应当没什么大问题,可能是因为干扰引起的,切换时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