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macs问题(启动服务器无法读出控制器的点名)

楼主(2009-03-31):
在调试系统的时候,第一次将程序下到主控里,然后下装到服务器,操作站,然后启动服务器(在启动服务器过程中报错即多有点都有错误),操作站,在服务器安装文件夹macs下的一个日志里::

10号站 : 点.FI_102在控制站上没有定义! 时间: 16:16:16 03/31/09
10号站 : 点.FI_202在控制站上没有定义! 时间: 16:16:16 03/31/09
10号站 : 点.FIA_1201在控制站上没有定义! 时间: 16:16:16 03/31/09
10号站 : 点.FIA_1202在控制站上没有定义! 时间: 16:16:16 03/31/09
10号站 : 点.FIA_1203在控制站上没有定义! 时间: 16:16:16 03/31/09
10号站 : 点.FIA_1204在控制站上没有定义! 时间: 16:16:16 03/31/09
10号站 : 点.FIA_1205在控制站上没有定义! 时间: 16:16:16 03/31/09
10号站 : 点.FIA_1206在控制站上没有定义! 时间: 16:16:16 03/31/09
10号站 : 点.FIBY5在控制站上没有定义! 时间: 16:16:16 03/31/09
10号站 : 点.FIBY6在控制站上没有定义! 时间: 16:16:16 03/31/09

。。。。。。

所有点名包括i/o点,中间变量等所有点都不能在控制器里读出,更不能在操作站显示,在控制器算法软件里可以看到i/o点数值变化,操作站显示所有测点为0。请问各位高手指导下,到底怎样可以解决,急等。。。。。。

楼主:
呵呵,就没有看看的吗?可以通讯,主空卡备用卡都能ping成功,可以登陆控制器,就是服务器不识别这些点,认为所有点名都是错误的,我用的是单机版的,即服务器两台兼做操作站

楼主:
就没遇到这样的情况的吗?换个工程下装控制器再下服务器就没错误信息,比较下自己工程也没什么有问题的地方

网友A:
你的这些点在服务器中有,而实际在控制器中没有。你可以检查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些点在服务器中有,而实际在控制器中没有。你可以检查检查。

控制器上的点有,还可以监控变化,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

网友B:
你组态是有问题,你把组态数据重新复制命名,然后删除以前的,恢复名称后下载试一下,应该就解决了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你的这些点在服务器中有,而实际在控制器中没有。你可以检查检查。

控制器上的点有,还可以监控变化,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

你把问题解决了,说清楚点让大家分享一下

楼主:
就是跟六楼说的差不多,我是新建立个工程然后将所有io表程序什么的重新导入就可以了,而且工程文件体积也减少了20兆,呵呵!

网友D(2009-06-22):
汪工你好!很高兴认识你。因为我是从事电气已有二十多年。特别来到北京觉得我跟不上社会的脚步。所以以后需要你的帮助。谢谢!因为我感觉你的公司服务周到!!

网友E(2009-09-28):
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应该在下层出现的问题,不是程序做的问题,而是系统BUG,首先有个问题要问你

1: 这些没有找到的点是不是都在CODESYS中全局变量中的同一个变量表中?

2:这些点在下层强制等操作是否都是好用的.

3:变量表中第一行"RETAIN"后面没有加任何字符.

如果以上问题回答是肯定的,建议你这样做:

1:在CODESYS新建一个全局变量表,不要和出现问题的变量表名字相同.

2:将问题变量表中的点的部分复制到新的变量表中,注意格式等.

3:将问题变量表整个删除.

4:编译,下装.再在数据库总控中编译,联编,生成下装文件.再下装服务器.

然后看看时候出现问题.

我比较熟悉MACSV,也积累了一些解决疑难杂症的经验,资料部分在离开和利时时没有了.如有问题,可以联系我.15680188325.如可以,我尽量帮忙.

网友F:
这个应该是数据库中有问题了,看看变量定义的是很有没有空格等等,仔细检查一下,应该好解决!

网友F:
这个应该是数据库中有问题了,看看变量定义的时候有没有空格等等,仔细检查一下,应该好解决!

网友G:
和利时那破系统就不要再谈论了,实在不值一提,忽悠不懂的用户还可以--王常力就一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