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组态软件的自制图形对象

楼主(2009-03-31):
我刚开始学习MCGS软件,有个可能是很基础的问题想问问。

就是“图形对象库”中,我可以自己加入自制的元件吗?比如:其中的仪表类,我发现大部分都是指针的,我想通过自己动手自制一块数字显示的(或者直接把什么产品的图片粘贴进来),这么做可以实现吗?谁有更好的方法提供下

网友A:
可以的啊,在窗口组态画面中选中你要添加的图形,然后点工具栏中的编辑-保存元件

网友B:
对于新手来讲,我建议你按F1健,多看看帮助文档,里面很全的

网友C(2012-01-03):
冲击试验系统
冲击试验系统
冲击试验监控系统 89C51单片机系统对PCI采集到的2个通道的模拟和数字信号进行实时显示控制,保存采集数据,以及历史的采集的数据回放显示。 上位机主要完成:1. 向下位机发送命令,如上升到台面、单次下落...2. 实时读取和现实当前实验所处的状态3. 采集、处理跌落冲击的数据?触发继电器,,冲击落锤跌落同时釆集,釆集时间为30亳秒,1μs(微秒)釆集1次,显示为XY轴,X轴为力值显示,Y轴为吋间.,釆集的是由89C51单片机,生成波形,信号是冲击传感器经电荷放大器输出0~10V电压,增加电荷放大器部分,增加力值传感器供电部分

功能特点
1. 实时显示冲击力值 高度
2. 显示方式:软件
3. 工作状态与实测状态自由切换
4. 小数点位置可设,适应不同量程传感器
5. 操作时蜂鸣器提示
6. 实时显示力值和高度值
7. 力值单位KN
8. 位移单位切换mm/In
9. 峰值保持功能
10. 实时时钟
11. 可接入一个测力传感器(电压信号)和一个编码器
12. 可存储保持力值波形放大缩小分析(保存力值、拉伸值和延伸率)
13. 随时打印保存数据
14. 可对力值和高度值进行清零操作
15. 冲击停止继电器输出(常开常闭可设)
16. 自动回车继电器输出(常开常闭可设)
17. 位移限值继电器输出(常开常闭可设)
18. 传感器信号过大提示
开发数据采集图形动态显示1、从串口读取数据,将数据动态显示;2、将读到的数据保存后可以回读,可以从表中查询出来以坐标曲线的方式展示出来。3、使用 开发,版本别太低了,能支持串口通信;4、提供的作品方便测试;5、需要源代码,要有注释。

网友C:
想开发一个冲击试验系统
冲击试验监控系统
89C51单片机系统对PCI采集到的2个通道的模拟和数字信号进行实时显示控制,保存采集数据,以及历史的采集的数据回放显示。
上位机主要完成:
1. 向下位机发送命令,如上升到台面、单次下落...
2. 实时读取和现实当前实验所处的状态
3. 采集、处理跌落冲击的数据?
触发继电器,,冲击落锤跌落同时釆集,釆集时间为30亳秒,1μs(微秒)釆集1次,显示为XY轴,X轴为力值显示,Y轴为吋间.,釆集的是由89C51单片机,生成波形,信号是冲击传感器经电荷放大器输出0~10V电压,增加电荷放大器部分,增加力值传感器供电部分

功能特点
1. 实时显示冲击力值 高度
2. 显示方式:软件
3. 工作状态与实测状态自由切换
4. 小数点位置可设,适应不同量程传感器
5. 操作时蜂鸣器提示
6. 实时显示力值和高度值
7. 力值单位KN
8. 位移单位切换mm/In
9. 峰值保持功能
10. 实时时钟
11. 可接入一个测力传感器(电压信号)和一个编码器
12. 可存储保持力值波形放大缩小分析(保存力值、拉伸值和延伸率)
13. 随时打印保存数据
14. 可对力值和高度值进行清零操作
15. 冲击停止继电器输出(常开常闭可设)
16. 自动回车继电器输出(常开常闭可设)
17. 位移限值继电器输出(常开常闭可设)
18. 传感器信号过大提示

开发数据采集图形动态显示
1、从串口读取数据,将数据动态显示;
2、将读到的数据保存后可以回读,可以从表中查询出来以坐标曲线的方式展示出来。
3、使用 开发,版本别太低了,能支持串口通信;
4、提供的作品方便测试;
5、需要源代码,要有注释。

网友D:
1,可以的啊,在窗口组态画面中选中你要添加的图形,然后点工具栏中的编辑-保存元件就行

2,也可以按你说的做数字显示呀,就是一个输出框连接你的变量就行

网友E(2016-04-15):
如何添加对象元件啊,有版本的限制吗

网友F:
在窗口组态画面中选中你要添加的图形,然后点工具栏中的编辑-保存元件就行

网友G(2017-11-23):
看看!很好的学习资料啊!

网友H:
可以,当然可以,多看看就会了,谢谢楼主

网友I(2018-03-17):
学习学习,涨涨姿势。

网友J:
对: xinwuzanian 对于新手来讲,我建议你按F1健,多看看帮助文档,里面很全的 内容的回复!请问我想添加一个门,但是元件里没有门。那这个要怎么弄这个门呢?

网友K(2018-08-06):
相当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I(2020-03-25):
学习一下,但积分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