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90+直流调速器选用励磁电流或是电压控制好?

楼主(2009-03-31):
那位大虾知道590+直流调速器那种方式控制好,请指点

网友A:
呵呵!也来 顶一下?我也很想知道啊!

网友B:
当然是电流方式好,电压方式在磁场短线时有可能检测不到

网友A:
那什么时候用电压控制方式啊?

网友C:
我也想知道什么磁场什么时候用电流控制,什么时候要用电压控制?有知道的给说说!谢谢了

网友D:
直流的调的少,不太清楚。

网友E:
励磁控制方式一般选为电流控制方式(CURRENT CONTROL),直流调速器的相关资料可到我们公司网站www.comeon365.com下载

网友F:
电流方式好,控制精度高。590故障报警可以联系013893683865技术交流

网友G:
电流控制,就是欧陆根据你下面设定的电流,,但不管电压出多少,,如果电压控制,是按欧陆里面设定的百分数出的,,

网友H:
电流控制,就是欧陆根据你下面设定的电流,,但不管电压出多少,,如果电压控制,是按欧陆里面设定的百分数出的,,
欧陆590C专业维修!!15822072968

网友A(2009-05-15):
那什么时候用电压控制啊?

网友A:
电流控制这么好,那还要电压控制有什么用?

网友I:
我感觉还是电流控制的好

网友J:
使用电流方式控制,励磁电压一般要相对低一些,这样对励磁线包的寿命有好处。当然电机有额定的励磁电压,有这样的要求,就要满足。

网友K:
电流控制与电压控制的关系及应用电流控制与电压控制都是驱动器对电机进行驱动的不同的方式。所谓的电压控制指的是驱动器使用端电压作为反馈源的一种闭环控制方式,电压作为反馈源对电机转速、力矩控制得都不是很好;电流控制指的是驱动器使用电流作为反馈源的一种闭环控制方式,电流反馈方式能很好地控制电机的转矩,配上精确的速度反馈能将电机控制得很稳定。多数应用都是使用电流控制方式,电压控制方式不推荐使用。欧陆590驱动器应用很方便,两者的转换不用改变外部的任何线路,只需改内部参数就可以。 在励磁控制中有两种反馈的控制方法:    一是电压反馈控制;二是电流反馈控制。    励磁控制中选择了电压控制弱磁启动自动禁止,只有选择了电流控制方式,并选择弱磁启动,电机高速时才能启动弱磁。电压反馈是通过测量励磁端电压作为控制励磁端电压的反馈量,通过它能恒压励磁端电压,但不能恒电流,因此不能恒定励磁磁场,对电机的控制不是很理想。在590中励磁控制方式选择了“电压控制”,励磁弱磁启动会被系统自动锁定,不会启动。    电流反馈是通过测量励磁电流作为控制励磁电流的反馈量,通过它能恒流励磁电流,此方式可以很好的恒定励磁磁场。在590中励磁控制方式选择了“电流控制”,励磁弱磁启动选择“启动”,电机就可以运转在弱磁街段。 参数设置(SETUP PARAMETERS)----励磁控制(FIELD ENABLE)----励磁控制方式(FLD CTRLMODEIS)/有两种方式可供选择:电压控制方式(VOLTAGE CONTROL)、电流控制方式(CURRENT CNTROL)。设置参数(SETUP PARAMETERS)----励磁控制(FIELD CONTROL)  -----励磁启动(FIELD ENABLE)选择启动(ENABLED)   ----励磁控制方式(FID CTRLMODE IS)/选择启动(ENABLED);励磁控制(FIELD CONTROL)----磁场弱磁变量(FLD.WEAK VARS)----磁场削弱启动(FLD.WEAK ENABLE)/选择启动(ENABLED)。

网友H:
因为电机励磁电流稳定,,电机的速度才会稳定,,电流变低速度则会高,,如果设定成电压控制,,电机电压是定死的,,但电机在冷态和热态时的,,阻值不一样,所以电流也就随着温度变化而变化,,所有 电流一变化,速度肯定也就变化,13663223328欧陆590C专业维修QQ5841026

网友A:
再来关注这个帖子,      有没有人知道:  既然电流控制这么好,那还要电压控制有什么用??不如取消电压控制模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因为电机励磁电流稳定,,电机的速度才会稳定,,电流变低速度则会高,,如果设定成电压控制,,电机电压是定死的,,但电机在冷态和热态时的,,阻值不一样,所以电流也就随着温度变化而变化,,所有 电流一变化,速度肯定也就变化,13663223328欧陆590C专业维修QQ5841026

既然电流控制这么好,那还要电压控制有什么用??不如取消电压控制模式!

网友A:
对:伊利 关于

因为电机励磁电流稳定,,电机的速度才会稳定,,电流变低速度则会高,,如果设定成电压控制,,电机电压是定死的,,但电机在冷态和热态时的,,阻值不一样,所以电流也就随着温度变化而变化,,所有 电流一变化,速度肯定也就变化,13663223328欧陆590C专业维修QQ5841026

既然电流控制这么好,那还要电压控制有什么用??

590C为什么不取消电压控制模式?

内容的回复:

网友L:
根据说明书上解释:
Field Voltage Control is an open loop phase angle control to give a certain voltage output

Field Current Control  is an closed loop current control for accurate field control or expansion to field weakening

一个开环,一个闭环

至于电压控制为什么存在等待高手。

网友M:
引用 网友H:

因为电机励磁电流稳定,,电机的速度才会稳定,,电流变低速度则会高,,如果设定成电压控制,,电机电压是定死的,,但电机在冷态和热态时的,,阻值不一样,所以电流也就随着温度变化而变化,,所有 电流一变化,速度肯定也就变化,13663223328欧陆590C专业维修QQ5841026

青菜萝卜各有所爱,有的设备就是电压控制,Z2系列,加平波等

网友N:
去年用过两台590P都是运行在电压控制模式下的,好像当初调试时也用过电流控制模式,但不行,连熔芯都烧了。请教了590高手,说基本是运行在电压模式下的。电流模式没有做成功,不知道,不敢多说。

网友K:
回复:既然电流控制这么好,那还要电压控制有什么用?? 590C为什么不取消电压控制模式?

        在励磁控制中有两种反馈的控制方法:一是电压反馈控制;二是电流反馈控制。励磁控制中选择了电压控制弱磁启动自动禁止,只有选择了电流控制方式,并选择弱磁启动,电机高速时才能启动弱磁。电压反馈是通过测量励磁端电压作为控制励磁端电压的反馈量,通过它能恒压励磁端电压,但不能恒电流,因此不能恒定励磁磁场,对电机的控制不是很理想。在590中励磁控制方式选择了“电压控制”,励磁弱磁启动会被系统自动锁定,不会启动。电流反馈是通过测量励磁电流作为控制励磁电流的反馈量,通过它能恒流励磁电流,此方式可以很好的恒定励磁磁场。在590中励磁控制方式选择了“电流控制”,励磁弱磁启动选择“启动”,电机就可以运转在弱磁阶段,也就是说电机的转速才能运行高于基本转速,而励磁控制选了“电压控制”方式,那么电机最高转速只能运行到基本转速,大家不防试试,这就是直流电机特性之一。

网友K:
回复:既然电流控制这么好,那还要电压控制有什么用?? 590C为什么不取消电压控制模式?
(续) 个人观点:在调试时励磁控制就应该先用“电压控制”方式检查励磁回路好坏,一般把电压比率从较小开始,比如调从20%开始,然后启动590,这时励磁电压会以380V×20%=76V的电压加到电机励磁线圈上,然后把电压比率慢慢的加大,一直加到电机的励磁额定电压的90%,例如,额定励磁电压为180V就加到40%左右,从万能表上可以看到电压很平稳的慢慢加大380V×40%=152V,电压显示很平稳不会跳动,表明一切正常,最后再调至“电流控制”长期运行。其他好处有待请教高手。